一体屏单接收和双接收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4-16):
请问,玩穿越机的设备中,带
图传
接收的一体屏单接收和双接收是信号上的强弱区别,还是显示图案上的质量区别?双接收是平板天线+磨姑头吧?我自己用的磨姑头单接收的,是不是比双接收的显示效果要差点?

网友A:
双接受会根据信号强度自动切换,比较适合航拍或者长距离的FPV,穿越机用不着,单接受就可以了。

楼主:
原来这样。双接收屏还要贵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