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212电机适应多大的机架?

楼主(2016-04-16):
我是刚接触四轴飞机的新人,对飞机还基本都不懂,一直在论坛里学习。发现2212电机用的很普遍,多大的机架都有用2212电机的,就不清楚了2212电机到底适用多大的机架,求教了。

网友A:
轴距360的机架合适 大了拉力不够 续航时间不久

网友B:
楼上正解 大疆的精灵前几代都是类似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距360的机架合适 大了拉力不够 续航时间不久

请问,轴距360的机架用2212电机,做航拍机又要配多大的桨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 大疆的精灵前几代都是类似配置

请问,现在的大疆精灵都配多大的电机和螺旋桨哪?

网友C:
2212四轴你还是别指望航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12四轴你还是别指望航拍了!!

怎么2212电机不适用四轴航拍机?

楼主:
麻烦推荐一个航拍机的电机、桨叶和机架的配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2212电机不适用四轴航拍机?

2212四轴起飞重量超过1.5公斤就歇菜!航拍机都是2kg以上级别的!

网友C:
550-580机架,大疆e800套装或简装,大疆3d云台或飞宇3d云台,上6s5300电池,减重下全挂载能30分钟左右!

楼主:
要说明一下,我是刚接触四轴飞机的新人,不想玩穿越机太快,看到航拍用的飞机稳些,就想着弄个小点的飞机玩玩而已。小点,我觉得轴距350以下的应该合适(携带方便不惹眼)。看到论坛里说的2212电机比较多,我现在有个哈博森501s,用的是1806电机力量太小了,就想用2212电机和501的飞控(主板)另改装一个四轴机,所以来这里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550-580机架,大疆e800套装或简装,大疆3d云台或飞宇3d云台,上6s5300电池,减重下全挂载能30分钟左右!

大疆的玩不起,更修不起,现在不考虑这种土豪玩具。550-580机架忒大了,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12四轴起飞重量超过1.5公斤就歇菜!航拍机都是2kg以上级别的!

就是要组(改)装1公斤以下的飞机,太重的拿不动。有人的400轴距机架,2212 KV980电机,9寸桨,4S电池, 拉力可以达到1.7KG(1700G)。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要组(改)装1公斤以下的飞机,太重的拿不动。有人的400轴距机架,2212 KV980电机,9寸桨,4S电池,  ...

省钱就是花钱的开始!360加2212玩玩可以!航拍还是550以上!航拍机越大越稳!2212的四轴1.5公斤风一大就很容易掉下来!已经满功率电机超负荷运行!何来稳定跟效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要组(改)装1公斤以下的飞机,太重的拿不动。有人的400轴距机架,2212 KV980电机,9寸桨,4S电池,  ...

新手玩航拍你不上大疆飞控?先不说炸鸡的钱够买个很高级的飞控了!航拍哪有不在人头上飞的!用开源就是作死!

网友:
航拍还是上个精灵3合算!自组论航拍都是渣!

网友:
450也是比较比配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回复。我还是想怎么能用哈博森501的飞控(主板)另改装一个四轴机,个人觉得501飞的还是挺稳的,就是动力差了些,慢慢再琢磨吧。

网友D:
楼主用的什么牌子的221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什么牌子的2212

我还没有选哪,还是在研究怎么用2212电机,配什么桨叶及电调。

网友E:
建议大疆E305套装 380机架 4s 5000mah 算是仿精灵吧 续航20多分钟

网友F(2018-04-22):
主要还是看上多少轴因为我帮朋友弄过一个用2212电机做的750八轴,飞行时间不怎么行,电机温度也比较高用1047桨,1045桨装不上

网友G:
2212用在360-450机架其实都可以,9寸和10寸的桨也没问题。
如果非要挂个航拍,可以考虑用个碳纤的2轴或3轴云台,加Gopro这类的相机吧。

网友H:
2212 有参数表的 你根据参数表选浆 有推力和电流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