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今年已经败的三架30e...

楼主(2016-04-16):
去年春节开始玩模型,去年一年败了十架15e ,其中4架是象真机型,总的感受是仓板型的轻一些,太灵敏,,象真的重一些,稍稳一点.
由于工作原因,实际飞模型的时间很少,本人对模拟器又没什么感觉,每次最多20分钟必打瞌睡,一年下来技术进步很慢,目前在15e
上也就能正面基本吊稳,在风小的时候可以手接,扭力吊只能在模拟器上吊稳,现实中还控制不住......
    15飞多了有点烦,看多了大神们飞大机的美态,心也痒痒,春节前终于败了第一架30e,飞惯了天翼的epp还是比较信任,于是选择了
天翼的540v3,并顺便败了天翼推荐的qf舵机,电机是双天的5015,由于双天特价,捡便宜的心态发作买了很多个,除了760kv的不能在
6s下用外其他的几个型号都买了..配合不同的桨看怎样组合适合我......电调好盈50v3,电池富力1500mah45c,控是14版的dx6
    10来个起落后慢慢习惯了30epp的特性,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稳,比15稳多了,15做慢速眼镜蛇的时候摇晃个不停,30眼镜蛇平稳
多了,由于场地原因还有技术问题,降落很多时候有点粗暴,起落架大修2次,后来干脆全部蛇降方式,,由于慢速眼镜蛇稳了许多,蛇降安
全性有了一定的保障..另外,抗风也比15好了太多,3-4级风下飞没什么压力了,顺风和逆风不像15那样差别巨大.......不太适应的就是吊
机了,吊机难度比15大,失稳后不能象15那样非常快的纠正过来,当然也可能是我装机和技术问题...最后,大约60-70起落后撞路灯杆上
机身断裂及尾翼断裂,修复难度太大拆除了,保留完好的机翼.
     天翼30完结后又想着漂亮的木制30是不是会更爽一点,,当然没狂妄到买ef之类的名牌货来满足自己,虽然那些买来放着看也会挺
满足,但是想想手贱的自己技术能力还是克制点吧..30级别的木机现在好难找啊,国内几个知名厂家都不做这个级别的,天翼的还没上
市,便宜的看看照片上副翼的尺寸还有飞机的翼展与身长比例,立马没了信心,,,最后双天那里看见未知品牌的30e,出于一贯对双天的
信任,应该不会错吧,,,于是第2架30败了双天卖的51寸slick...
    果然,木机就是养眼啊,看着就是满心的欢喜,出去飞的路上回头率高了不少...
    起飞,,恩..姿态不错..    转个弯,,,好灵活...    吊一下,,,好像比540容易点,,但是好灵活,不太稳...    搅拌机一下,还好...    汉诺,也还成,,,
眼镜蛇..恩?好快...慢不下来,,慢....慢一点...这比15还摆嘛.......  菊花莫名收紧的感觉...   第6个起落,被太阳晃花眼,不小心就炸了.....还算
完整,机身起落架位置需要修理,,左翼有暗伤,需要刨开蒙皮加固.....看来以我的技术,驾驭30木机难度还比较大...
     木机准备买材料维修中......   那又飞什么呢?15暂时不想回去飞了,木机待修,况且驾驭能力还有待提高,暂时没必要再买,,,又去买
epp吗?     呃...(epo,epo,epo,重要的事说三遍)又有人在说epo,要不要试一试呢?要是真的很耐炸,,,也许也不错?
     这回是真正意义上的泡沫飞机了,机翼好厚,厚的话慢速性能应该比较好一点吧..   机身,整体性还好,,,   恩,接缝有点大,忽视掉...
呃,垂尾有点弯...方向舵修正一点.....
     飞一下吧,,很灵活,有点象木机,不知道是今天风的问题还是没装好机,怎么也调不到放手飞直的状态...感觉脾气稍大,吊机感觉比前
两架稍容易一点,眼镜蛇比木机容易一点点,,  倒飞,不太好控制...炸了...换桨..起落架变形了,继续飞.....电包电差不多了,好累......
     18个起落,小炸2次,飞机小伤可飞...
     小结一下,,飞机结实程度:epo>epp>轻木
                    低速操控容易度:epp>>epo>轻木
                    中-高速操控容易度:epp>轻木>epo
                    中-高度动作完成度:轻木>epp>epo
     看来,对于目前的我来说,还是飞epp吧,,,要是机身再结实点就好了......

51轻木

51轻木

48epo

48epo

网友A:
请教楼主!用的什么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用的什么控?

飞epp和epo是用的地平线的dx6,轻木机是t8fg...
dx6用了一年多,挺好用,设置参数很方便,买了很多山寨接收飞板机和15e一直很顺手.....
前两月一个外地朋友过来,试了下他的t8fg,手小的我就觉得太适合我了,于是也败了台.目前装在木机上.

网友B:
5015几个kv的搭配桨能详细解惑下吗

网友C:
朋友,地平线遥控器的接收机,马云家有那个20左右的可以用吗?效果怎么样?

网友D:
不能扭力滚吊机,怎么能做出蛇滚?

网友E:
楼主可以多拍点视频来分享下经验,3d飞行练的过程中的加漂流也能促进大家一起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15几个kv的搭配桨能详细解惑下吗

kv390配14*7,仿apc和榉木电动桨/油动桨都试过,在epp540上试验(起飞重1450),仿apc和电动木桨基本上一样,动力顺手但不暴,油动桨低速力度稍微大一点.这样配置低速比较好控制一点.
kv 470配14*7电和13*6油都试过,其中14*7电我限制了油门到92%,怕过载太多...这样两种配置力度都差不多,够用稍爆,相比之下我喜欢13*6油动木桨一点,反扭稍微小一点
kv570配12*5电动木桨,12*6仿apc,12*6油动木桨,12*5电动木桨低速不暴,高速暴力,12*6电油都低速高速都很暴力,相对另两个kv的型号费电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扭力滚吊机,怎么能做出蛇滚?

呃~我没说过蛇滚呀。。。。。在模拟器上蛇滚能马马虎虎做出来,但是不能控制航向,滚不了多久迟早会摔下来
看了一下,我只说过眼镜蛇。。。名词是在论坛学习的,意思大概是大仰角平飞。。。。应该没理解错吧,蛇滚是大仰角飞行同时做滚转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多拍点视频来分享下经验,3d飞行练的过程中的加漂流也能促进大家一起进步

基本上都是自己一个人飞,几乎没机会拍视频哦,再说了,目前我的烂技术的确是有点拿不出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地平线遥控器的接收机,马云家有那个20左右的可以用吗?效果怎么样?

你说的我没用过,我买过两个6210+卫星的,两个600,3个45块的飞板机,其中有一个6210在电调故障时和电调电机一起牺牲掉了,别的都很正常,小板机好像不超过300米,别的飞机也没超过500米,目前没有因为接收遭遇失控。。

网友F:
引用 楼主:
飞epp和epo是用的地平线的dx6,轻木机是t8fg...
dx6用了一年多,挺好用,设置参数很方便,买了很多山寨接收 ...

请问你的控入的价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的控入的价格吗

dx6当时大概是1600多点,t8fg 是2450

网友G:
引用 楼主:
dx6当时大概是1600多点,t8fg 是2450

楼主,我的情况跟你有点类似,强烈建议你上50e,比15e好飞多了。

网友H:
千万别听楼上的,除非你不想再提高技术!赶紧先练好扭力吊,基础最重要!练习成本越低,练习的效果越好!想当初我吊机,扭力吊,蛇滚都是板机练出来的!别听别人说上大机子就盲目跟风,练习要有针对性,这样进步才快!进阶太快的结果就是不断的炸鸡,修机,练习成本很高,这点我相信楼主深有体会吧!我从练习3D开始虽然炸鸡次数很多,但是真正被我炸报废的就只有一架板机!第一架15E飞500起落,最后一次炸了电机座,现在待修中,因为我又买了第二架!目前第二架在服役。一架天翼50E,目前主飞了,一架15E练习新动作,一架EF70E纯属装逼用,只能做做熟练的动作!

网友I:
最近炸了天翼15E,维修时,感觉天翼有点不地道,epp的蒙皮很好修,但是机翼中的泡沫有点坑爹。第一质量不好,强度差,密度低。第二,一般epp胶水还腐蚀这个泡沫。那他们结合的部分不好粘。内部容易缺肉。还有希望天翼出配件卖。除了机头和电机架,应该还有机翼和机身。
再次感谢下楼主的对比,对我选下一架飞机很有帮助

网友J:
航线飞不好还提什么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我的情况跟你有点类似,强烈建议你上50e,比15e好飞多了。

谢谢你的建议,当初是考虑步子跨大了可能有难度,选择了30级的,上50的话又要购买相应的设备,没有必要,以后技术上去了直接70级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千万别听楼上的,除非你不想再提高技术!赶紧先练好扭力吊,基础最重要!练习成本越低,练习的效果越好!想 ...

惭愧,,的确是炸了不少,,有空余时间我也飞小板机,状态好的时候也可以吊机扭上一阵子,现实中毕竟要难度大一些,心里压力比较大,更容易出错,需要时间来磨练。。。。
主要是自己手贱啊,好不容易有休假了,然后天气好的话就忍不住拿大点的飞机去爽,毕竟视觉效果要好多了,手感与板机也是两样,结果就是炸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近炸了天翼15E,维修时,感觉天翼有点不地道,epp的蒙皮很好修,但是机翼中的泡沫有点坑爹。第一质量不好 ...

确实啊,15的机翼我只断过一次,里面内衬eps是为了轻吧,,, 报废基本上都是机身炸太厉害不好修了,要是天翼把几大部分分开卖配件就好了。。。  不过这样他要少卖不少整机了吧。。
算不上对比,一点自己肤浅的感受吧,,,技术上去了肯定是木机爽,目前还得靠泡沫机锻炼。。。。

楼主:
引用 网友J:
航线飞不好还提什么动作

是啊,基础没掌握什么都做不好,在现实中侧飞都几乎飞不直,倒飞飞个8字也飞不标准,,不过这些只要练习时间上去了会练出来的,我的想法是先把3d的3大关卡过了。。(忘记看谁说的了,,正面吊,扭力吊,蛇滚。)
好长时间都在根扭力吊较劲,其他的几乎没怎么练,,但是飞机不论是板机还是木机,它的性能对练习动作的完成有很大的影响,顺手的容易做出来,不顺手的飞机很难或者有可能就做不出来。。。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啊,基础没掌握什么都做不好,在现实中侧飞都几乎飞不直,倒飞飞个8字也飞不标准,,不过这些只要练习 ...

回头慢慢练习航线吧我一年两架30E 一架天翼的一架3dhs540 相比还是天翼epp好飞 3dhs的30E也是好飞机但是太贼了后来降落时刮了一下平尾 生气被我踢了想想还真是后悔当时的冲动 动力方面我用的是郎宇2820kv800电机天行者60A电调 13*6.5乾丰桨 2200毫安4S电池 4颗银燕09MA 想暴力得话只需换一颗双天3548kv740电机

网友F:
引用 楼主:
dx6当时大概是1600多点,t8fg 是2450

我刚入门,有没有什么性价比特高的入门级推荐呢,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啊,基础没掌握什么都做不好,在现实中侧飞都几乎飞不直,倒飞飞个8字也飞不标准,,不过这些只要练习 ...

我觉得练好扭力吊机和蛇滚,就可以做到不错舵。一个是竖直方向旋转,一个是水平方向的旋转!这两个是基础中的基础,没练好,其他动作都是空中楼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刚入门,有没有什么性价比特高的入门级推荐呢,谢谢

我也不是很明白,这要看你是玩玩而已呢还是要玩到一定的水平了,性价比这玩意没什么太大意义,正常的话是一分钱一分货、一毛钱两分货、要三分货你得出一块钱......性价比就是在一堆条件下的折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练好扭力吊机和蛇滚,就可以做到不错舵。一个是竖直方向旋转,一个是水平方向的旋转!这两个是基础 ...

嗯嗯~我大概想法差不多,所以好长时间了在跟扭力吊较劲……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回头慢慢练习航线吧我一年两架30E 一架天翼的一架3dhs540 相比还是天翼epp好飞 3dhs的30E也是好飞机但是 ...

我也觉得天翼好飞,轻木的就像你说的太贼了。3关勉强度过后我会逐步专门练习基础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kv390配14*7,仿apc和榉木电动桨/油动桨都试过,在epp540上试验(起飞重1450),仿apc和电动木桨基本上一样,动 ...

非常感谢提供的数据。。

网友K:
楼主还是回头练EPP吧、炸了不心疼。功练成了再入30E你会感觉很轻松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是很明白,这要看你是玩玩而已呢还是要玩到一定的水平了,性价比这玩意没什么太大意义,正常的话是 ...

就是先耍耍,发骚就不谈了先

就是比入门再稍微好点点的就可以了,如果经常炸鸡的话,也骚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提供的数据。。

个人感觉..没有严谨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还是回头练EPP吧、炸了不心疼。功练成了再入30E你会感觉很轻松的

..嗯,,是这样了,感觉象玩游戏,波斯打不过回去刷小怪练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先耍耍,发骚就不谈了先

就是比入门再稍微好点点的就可以了,如果经常炸鸡的话,也骚不起啊

天9吧,我看别人用的也挺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9吧,我看别人用的也挺爽...

谢谢,去找马云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F:
我刚入门,有没有什么性价比特高的入门级推荐呢,谢谢

性价比高的控首推天九II,如果要求价格更低一点的就天七

网友M:
楼主可以考虑一下,未来的30E(MX2),我飞过3架天翼SLICK30E,2架未来MX2,从飞机强度来对比,未来的强很多,MX2机型正倒飞眼镜蛇非常稳,当然天翼也很稳,我主要说的是未来的结构好于天翼,绝无广告的意思,因为我都飞过,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N:
场地好凶险啊,6S的30E 载荷稍大,更适合大过载的机动动作
结合楼主目前的状态,我觉得还是3S比较顺手,6S的动力来的突兀,热刀切黄油
3s就是柔顺跟手

网友:
引用 网友L:
性价比高的控首推天九II,如果要求价格更低一点的就天七

网友O:
30用760kv低了吧?13寸桨我觉得都不好用,大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可以考虑一下,未来的30E(MX2),我飞过3架天翼SLICK30E,2架未来MX2,从飞机强度来对比,未来的强很 ...

嗯哼~那下次搞一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N:
场地好凶险啊,6S的30E 载荷稍大,更适合大过载的机动动作
结合楼主目前的状态,我觉得还是3S比较顺手,6S ...

条件是不太好,我背后是比较平整的沙石,不能蛇降的话只能降路上,风大的话比较危险,路灯上撞了很多次了……
3s的话还要另买就算了哦,慢慢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30用760kv低了吧?13寸桨我觉得都不好用,大了一点

760的用4s正好合适啊,我是6s电所以用不上

网友P:
楼主,30e电机用的是双天5015,机头罩怎么处理的,我怎么装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30e电机用的是双天5015,机头罩怎么处理的,我怎么装不上?

里面的支撑要修整一下,,edge540/slick应该差不多,330头罩看起来要瘦一点,不知道装不装的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的支撑要修整一下,,edge540/slick应该差不多,330头罩看起来要瘦一点,不知道装不装的下。。

楼主:
记得电机后面要垫8毫米左右,我是在别的仪器里拆的铜柱(电路板的支柱),,找不到的话有万能的tb。。。不改动防火墙的话要把十字板外面锯掉,内圈的孔位于防火墙一致,用3-4毫米镙杆+防松螺帽。。别忘记防火墙四周缝隙填ab胶,小心暴力动作拉坏防火墙。。。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得电机后面要垫8毫米左右,我是在别的仪器里拆的铜柱(电路板的支柱),,找不到的话有万能的tb。。。 ...

明白了

网友Q(2016-05-24):
也玩固定翼3D,水平不行,来宝地学习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Q:
也玩固定翼3D,水平不行,来宝地学习提高!

我水平也不行,一起努力练吧

网友R:
LZ你好我最近也刚刚入手天翼30E  SLICK。2820 13*7木桨电流45-50A左右 13*6电流42-48 13*8电流52-56A左右,高速飞行很舒服,低速难些,吊机感觉很肉,是不是要换14寸的桨?这样我用2826 740KV用14*?的桨呢?吊机会不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R:
LZ你好我最近也刚刚入手天翼30E  SLICK。2820 13*7木桨电流45-50A左右 13*6电流42-48 13*8电流52-56A左右, ...

13*7的桨需要有一定速度才能体现他的拉力,13*8需要更高的速度..吊机状态更适合kv高一点的电机+螺距小的点的桨,740kv的话用14*6是可以的,

网友R:
引用 楼主:
13*7的桨需要有一定速度才能体现他的拉力,13*8需要更高的速度..吊机状态更适合kv高一点的电机+螺距小的点 ...

请问你用什么舵机,我用KST 315舵机,10个起落左右,副翼两个舵机空中就扫齿了,,,,,,除了1102还有什么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R:
请问你用什么舵机,我用KST 315舵机,10个起落左右,副翼两个舵机空中就扫齿了,,,,,,除了1102还有 ...

我买天翼30的时候顺便买的qf舵机,开始觉得很爽,现在觉得虚位有点大……刚定了4个115zhunbei用在副翼位置,不知道好用不..15级的我用08ma2...

网友R:
引用 楼主:
我买天翼30的时候顺便买的qf舵机,开始觉得很爽,现在觉得虚位有点大……刚定了4个115zhunbei用在副翼位 ...

KST的115 215 315我觉得输出齿都是一样的,细,还没有09MD舵机粗,只是09舵机的力气貌似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R:
KST的115 215 315我觉得输出齿都是一样的,细,还没有09MD舵机粗,只是09舵机的力气貌似不够。。。。。。 ...

115到了,装副翼上还可以,新的也没发现虚位,力度.速度也不错,声音没有qf5168好听,顺滑度也是,5168不插电,舵面会在重力下自然下垂,手扳舵面很轻很顺滑,...115断电舵面一样坚挺,手扳舵面要用点力,也不顺滑....不过,只有差不多一半的价.....

楼主:
09我是用伤心了,速度力度不见得比08好多少,也远没有08ma2皮实耐操,我最早买的08还在用,16个09现在还剩下一个健在...

楼主:
今天悲剧又发生了,尾翼在路灯上挂了一下,飞机小伤,,5168舵机输出齿断掉一个,不知道天翼老板那里配的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