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K110的电調是否应该有说明书?

楼主(2016-04-16):
电调有很多功能参数是要设置的,如低压保护电压是多少,保护时功率输出方式是什么?。。。。K110的说明书都没说明,有哪位知道请求指导

网友A:
希望大神的回复,关于K110

网友B:
看看阿拉丁的帖子吧,这个电调应该是好赢10a的阉割版,应该也是可以刷BL程序的

网友C:
飞机电调不是都没低压保护吗,要是有了,要是有了,高空熄火了怎么办。。。

网友:
楼主辛苦了。
路过学习~~~拿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