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全飞行的几点提示

楼主(2016-04-16):
个人几点建议,提供给广大飞行模友,安全飞行,降低安全事故中操作导致的风险

(1) 飞行前校准IMU和 指南针
IMU校准方法:APP 相机>=MODE>=飞控参数设置>=传感器>=IMU 校准(保持飞机静止在水平地面根据APP提示校准即可)
当飞机在经过常长途运输后或在一个新的环境时飞控内置的惯性测量单元(IMU,包括陀螺仪,气压计,加速度计等)的参数可能发生变化,没有校准直接起飞的话可能会导致飞机飞出时的姿态不对。
指南针校准方法:APP 相机>=飞行器状态列表>=指南针>=校准(根据界面提示校准即可)
建议您远离有磁场干扰的地方校准,以免影响其准确性。(如电站、基站、信号发射塔、高压线、钢铁结构高大建筑物体附近)
(2)设置适当的返航高度,留意低电量自动返航的提示该选项在APP“MODE>=飞控参数设置>=高级设置>=返航”下。
当APP出现低电量返航提示时如果您没有手动取消返航提示,过10秒后飞机会执行返航指令,先上升到所设定的返航高度然后执行返航(飞机位置水平距离返航点在20米以内,将不执行升高命令,会直接降落)。如果在低电量提示后想要手动降落飞机需要取消自动返航的提示,或返航过程中短按遥控器上的返航键重新获得控制权。严重低电量的情况下,不可手动取消返航。返航的过程中飞行器全程可控(返航过程中强制上升段高度在20米内除外)。
(3)请勿在晃动中上电如果您有多块电池想要连续飞行,建议您更换电池时等飞机稍微冷却之后再进行下一次飞行,最好不要连续飞行。
上电时应在地面静置时再给飞机上电,不要在晃动中上电或直接把飞机拿在手中上电。手中上电会导致飞机z轴bias估测值与实际值偏差过大,导致飞机的航向轴漂移。
(4)在APP中开启多模式开关该选项在APP“MODE>=飞控参数设置>=高级设置>=允许切换飞行模式”下。在飞行器受指南针干扰后,会切掉指南针与GPS模块的工作状态,这时候使用自动返航功能是无效的。客户可以在飞行状态不对的时候,手动切换姿态模式来操控飞机,如果APP中没有开启这一选项(允许切换飞行模式),遥控器进行飞行模式切换是没有用的(F\A\P档都默认为P-GPS)。
(5)电池使用注意事项a、先对电池进行充电,充电过程中电池指示灯全部熄灭后为充满状态,充满后的电池请勿存放时间超过72小时(具体根据自己飞行器电池自放电设置时间来计算),如果超过这个时间后,最好请再次对电池进行满充后使用,防止虚电飞行发生电量瞬间下降的现象。b、电池每使用20次后再满充满放循环一次来进行电量计算的校正。
(6)起飞前观察所飞行的环境飞行器的飞行场地应尽量选择空旷的场地,不要在人群,城市中飞行,在山地,河流等复杂环境飞行时应谨慎操作尽量不要超视距飞行。
(7)遥控器打杆时注意尽量柔和用户在推杆的时候应当尽量柔和,一般情况下勿持续打满杆行程,避免飞机转换航向时由于惯性过大导致漂移较快,防止出现判断失误与控制失误的情况。以上几点为平时个人飞行中,积累的一些经验,供大家学习和参考。如果不正确之处,可以及时指正,方便大家学习和了解。

网友:
看图才进来的……

网友:
看图进来的+1

网友:
高端 大气  “上” 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