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250重量和电池报警电压

楼主(2016-04-16):
不带电池重量486g,起飞重量657g,是不是电池略显重了呢?还有报警电压我设置3.6V,能飞10分-11分,还敢不敢设低一点呢?

网友A:
哇精灵哎

网友B:
头上那个是大灯吗?好用吗?

网友C:
确实有点重,电压我设定的3.5

网友D:
全碳纤,桨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精灵哎

蒽,玩了几次不激情,就放那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上那个是大灯吗?好用吗?

是个大灯,晚上不错,我是带两路开关的分线板,白天关了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有点重,电压我设定的3.5

不知道从哪里缩水了,好像都是必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碳纤,桨也是

蒽,碳纤250机身,桨也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缩水减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有点重,电压我设定的3.5

3.5v用多久了,电池寿命怎么样

网友C:
摄像头金属壳去了,海绵垫一个机臂用最小的一小段就行了,亲测没问题,电池用1500的,图传用最小的那种,电调皮扒了电机线直接焊电调上,套轻型热缩管,接收用DSMX卫星,该剪短的线全部剪短,重量就比较极限了
3,5V报警下来回压到3.7左右,算放的比较极限了,

网友E:
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网友F:
这重量还能飞11分钟?我的250,空机360g,用2200电池才能飞6、7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摄像头金属壳去了,海绵垫一个机臂用最小的一小段就行了,亲测没问题,电池用1500的,图传用最小的那种,电 ...

我再缩水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重量还能飞11分钟?我的250,空机360g,用2200电池才能飞6、7分钟

应该是这个电机和5030桨结合的效能高吧,全程油门基本推30-40,上下自如,超过50,就快的反应不过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这个电机和5030桨结合的效能高吧,全程油门基本推30-40,上下自如,超过50,就快的反应不过来

我之前用5030的时候,飞6分半,换了5040,能飞7分多点

当然,我是因为懒得把电池放到保存电压,平时练习都是3.8V就下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蒽,碳纤250机身,桨也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缩水减重了

感觉已经相当轻了,还有减重的必要吗?换个1500的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已经相当轻了,还有减重的必要吗?换个1500的电池吧

1500,可能要30C以上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蒽,玩了几次不激情,就放那吃灰了

F550加450空机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550加450空机换吗?

我有纯碳8轴呢,所以不想玩多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500,可能要30C以上吧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