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mach3的UG後處理方法

楼主(2016-04-17):
學了UG一段時間了, 最近開始做一些模具來玩, 但是死活後處理這關過不了
我的設備是一部 1200*660*230的土炮雕銑機, 系統是MACH3, 3+2結構.

我編好的刀路如圖:

一共4道工序, 用3把不同的刀.

能否有哪位大蝦告訴一下後處理應該怎樣做? 無奈關於MACH3的資料少之又少
上了不少UG群部落之類的得來只是"買本書看看"之類的敷衍話.

PS: 這裡板塊上面的後處理文件都試過了, MACH3就是識別不了.
真心求一個做mach3後處理的方法, 衷心感謝.

网友A:
我也同求!可以用维宏3D卡的UG 4.0后处理来交换。

网友:
我都找好多年了

楼主:
兄弟們, 如果还没求到的話點傳送門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wthread&fid=173

楼主(2016-06-21):
引用 网友A:
我也同求!可以用维宏3D卡的UG 4.0后处理来交换。

不用換, 直接來這裡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20...%20wthread&fid=173

网友B(2016-08-20):
学习中 UG都玩了4年了 CNC模块点都没点进去过 哈

网友:
连结里什么都没有啊?

网友C:
不用后处理,直接输出G代码,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后处理,直接输出G代码,改一下就可以了

大神给讲讲...
就一句会很拢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中 UG都玩了4年了 CNC模块点都没点进去过 哈

兄弟对UG仿真熟不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给讲讲...
就一句会很拢统

他的意思可能是用UG自带的FANUC后处理直接输出G代码, 然后在代码文件里面改参数用在自己的床上。

网友E(2016-12-23):
我用UG6.0,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UG道路仿真正常,但是导入mach3之后显示的刀路就变了,单位感觉还是英寸的,头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UG6.0,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UG道路仿真正常,但是导入mach3之后显示的刀路就变了,单位感觉还是英寸 ...

要想尺寸不出問題,4個環節的單位必須保持一致:建模, 編程, 後處理和mach3

還有就是MACH3里的圓弧插補, 直線插補設置。是比較麻煩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想尺寸不出問題,4個環節的單位必須保持一致:建模, 編程, 後處理和mach3

還有就是MACH3里的圓弧 ...

不知道楼主找到后处理的方法没有,找到了请分享一下喂,或者有没有实测能用的UG—mach3后处理文件共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楼主找到后处理的方法没有,找到了请分享一下喂,或者有没有实测能用的UG—mach3后处理文件共享呢 ...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2111

在這個帖子里分享過的, 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2111

在這個帖子里分享過的, 看看

帖子里的两个链接打开都出错了。有空请发一下邮件给我吧,谢谢!   359514231@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帖子里的两个链接打开都出错了。有空请发一下邮件给我吧,谢谢!

好了,你查收一下
祝你順利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了,你查收一下
祝你順利

收到,晚上回去试试,非常感谢!

网友:
看着有点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了,你查收一下
祝你順利

大哥,发小弟一份吧谢谢   642298477@qq.com

网友F:
不知楼主的问题有没有解决 没有的话  小弟不才  奉上我之前遇到同样问题的解决办法
首先M3加载程序点击开始后软件不识别的指令会高亮  然后报警  此时只要编辑代码 去掉那个不能识别的就好  我一般是除 g0g1外上面的全部删掉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文本的格式  把这个文本另存一下把编码格式改成别的  好像是UTF-8吧  不记得了
以上  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G:
大哥没收到,ug后处理能再发一下吗

642298477@qq.com

网友H:
求楼主分享一个,链接打不开了,谢谢了!108430763@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哥没收到,ug后处理能再发一下吗

最近較忙,不好意思

已經發了,查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求楼主分享一个,链接打不开了,谢谢了!

已經發了, 請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楼主的问题有没有解决 没有的话  小弟不才  奉上我之前遇到同样问题的解决办法
首先M3加载程序点击开 ...

兄弟有心了, 其實之前碰上的不是這個問題
後來發現是MACH3的查補模式沒有選對,後來改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楼主的问题有没有解决 没有的话  小弟不才  奉上我之前遇到同样问题的解决办法
首先M3加载程序点击开 ...

其實後處理還真是要定制才好用
要不然機器參數不同很容易出問題, 特別是4軸以上的。

网友H(2017-07-10):
引用 楼主:
其實後處理還真是要定制才好用
要不然機器參數不同很容易出問題, 特別是4軸以上的。

楼主,麻烦有空也帮忙发一个,我是铝板三轴玩具机器,谢谢了。

108430763@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麻烦有空也帮忙发一个,我是铝板三轴玩具机器,谢谢了。

108430763@qq.com

已發送, 請注意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哥没收到,ug后处理能再发一下吗

已發送,請注意查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發送,請注意查收

谢谢分享,辛苦了

网友I:
点工具兰上的工序——选后处理会弹后处理器——先选你的数控系统是3轴还是4轴或5轴——选单位为公制,文件扩展名为TXT,再起个文件名,其它用默认——生成TXT文档的G代码——删掉系统默认的数控系统前序代码再改成自已数控系统的代码。你也可以生成你自已数控系统的后处理器,这样就不用改前序。

网友:
求给一个1753348341@qq.com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点工具兰上的工序——选后处理会弹后处理器——先选你的数控系统是3轴还是4轴或5轴——选单位为公制,文件 ...

老师好,能否帮忙详细教一教:一般的 三轴  MACH3 机器,UG中   怎么添加自已数控系统的代码,以及生成你自已数控系统的后处理器(这样就不用改前序)?

谢谢了

楼主(2017-08-10):
已發送, 請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师好,能否帮忙详细教一教:一般的 三轴  MACH3 机器,UG中   怎么添加自已数控系统的代码,以及生成你 ...

如果你用UG, 後處理可以用法蘭克的, 通用的
如果你的雕刻機沒有刀庫, 應該不需要改動. 3軸的後處理都很簡單, 5軸的話最好找人做, 也不貴

网友:
引用 网友H:
老师好,能否帮忙详细教一教:一般的 三轴  MACH3 机器,UG中   怎么添加自已数控系统的代码,以及生成你 ...

网上早前破解版UG10是不能改系统默认的数控系统,现在不知有无改进,但低版本的如UG7.0则可以。不过现在都用10了,7已很少用,如果你要改建议买UG数控加工的书看下,改的过程比较多步序就不发了。

网友:
可以啊
现在就是ug编程,刀具,mach3系统执行

网友:
正在用ug8搞了几天了总是出错,转mach3,请发一下583359890@qq.com

网友(2023-05-11):
引用 楼主: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2111

在這個帖子里分享過的, 看看

打不开,请问楼主能发邮箱吗: 1139111488@qq.com

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