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新入油机,请教高手一个问题

楼主(2016-04-17):
本人以前飞电动,新入油机,请问一下:接收机和点火共用一个3S电池能行吗?听老手说共用一个电池有干扰。谢谢

网友A:
不用电调或者其他变压电器?接收输入时几伏电啊?

网友:
3s吃不消吧。共用电池理论上有风险,但也有几百起落没炸的。建议用2块。

网友:
我的20CC就是共用2S磷酸铁锂,但都建议分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电调或者其他变压电器?接收输入时几伏电啊?

肯定要用电调或BEC哈。

网友:
共用问题不大,得确认好BEC的输出电流够不够,最好分开供电,到时候死火了也
不能怪接收干扰CDI。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要用电调或BEC哈。

甲醇机BEC就得了吧?你是汽油机,只要能承载得起,保守2块吧

网友:
分开供电,最好用稳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