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精灵4的图传距离

楼主(2016-04-17):
精灵4的图传距离怎么样?为什么我飞到400+就会提示遥控器信号弱,偶尔黑屏。都是在空旷的地方飞的。据经销商说前几批是有问题,返修率比较高,难道我们一不小心就成小白鼠了?大家都拉拉距离试试吧

网友A:
我的高度203米,距离100米就无信号直接返航了。

网友:
精灵4问题也不少

网友:
大疆坑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高度203米,距离100米就无信号直接返航了。

赶快返厂吧,维修或换机。我今天找个空旷的地方再试试。达不到2公里就果断返厂

楼主:
昨天测试飞了2000米,但在返程到1700米的时候无信号进入自动返航模式

网友:
这个和周围的环境有很大关系的。找个好一点的飞场,空旷、干扰少的场地,肯定远距离

网友:
飞远了需要注意图传信道有没干扰,第二个是遥控器天线要适当调整角度,可以参考左下角的三角形图标,保证指向飞机。

网友:
其实lightbridge刚出来的时候宣称1.7km的,但是有几个作死的老外,在电磁环境好的地方,通过各种改装,加CD碟片反射之类的干到5km以上,大疆就偷偷的把距离改上去了

网友:
楼主姿势不对把。最少4KM托托的,

网友:
昨天我也让我朋友去测试了一下,慢慢悠悠飞到了2600米以外,没问题啊,只不过天色比较晚就收回了。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行业大佬DJI的产品不好的话,那比如昊翔,零度等等的都是3岁以下儿童的小玩具吧。楼主换个好地方再试试看。

网友:
之前我也测试过直接拉高500米,信号还行,有次在郊区外直接拉锯,3KM  后来没敢飞了,,信号还有大半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