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T8FG混控的副翼正反向怎么调啊?

楼主(2016-04-17):
我飞的是SU27用的图中的模型选项 现在副翼是反的 要怎么设置啊?

网友:
双副翼模式  你这个叫做  直接 吧两个副翼插孔交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
舵机插到那个通道就调那个通道的正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插到那个通道就调那个通道的正反向

我试了 调过来就变成副翼和升降对调了 副翼变升降 升降变副翼了

网友:
在pro.mix里面,前提是你用的普通单尾模式,设置两组混控,副翼到升降,升降到副翼,正反和舵量在里面的曲线,换正负就行

网友:
另外那个联动微调也在里面,第二页的trim那两项,记不太清楚了

楼主:
搞定了 把2个通道对调下 再把正反向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