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 PLUS 与JR XBus.....

楼主(2016-04-17):
最近发现 有的人用JR XBus单线和MB PLUS进行连接后,调到红灯长亮的SRXL模式 但通上电没有任何反应,MB的说明书上也写了SRXL是支持XBus的,那为什么没有反应呢?

答案来了,要用XBus必须要升级MB PLUS,(是不是感觉很坑爹,不过这个是免费地)!!!

首先你要有一个升级线,某宝上有卖的哦。下载一个StudioX软个,下载完后注册一个账号就OK了。
MB PLUS 出厂是4.1.5版本的是 有定速的,但SRXL不是改良的,所以要升级改良版的。
如图
  这个就是

升级完后这个就对了如下图,这样你就可以感受XBus了。 连好后SRXL模式不用去选了,直接上电就行了。  但MB升级前一定要恢复出厂设置。 还有,升级完这个版本 MB就选不了其它的接收方法了 只有SRXL

网友:
没有MB的飘过~

网友:
MB升级线可以自己做,我之前发过贴子,里面有方法。

网友:
顶贴!等有MB了再翻出来看!

网友(2016-12-01):
谢谢谢谢!解决我大问题了

网友(2017-07-23):
好贴,关键明天试试

网友:
两个都没有路过顶帖

网友A:
MB升级前一定要恢复出厂设置。请教如何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B升级前一定要恢复出厂设置。请教如何恢复出厂设置?

在設定模式下,亮A功能時, 按下鈕不放10秒,直到A-N來回燈號閃一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設定模式下,亮A功能時, 按下鈕不放10秒,直到A-N來回燈號閃一次

受教了,多谢!

网友:
正好有jr和mb 只是一直没xbus

网友:
不用恢复出厂模式,也可以正常升级的

网友(2019-11-05):
升级了srxl固件。还可以降级到正常固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