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桨大家给点意见 飞越650

楼主(2016-04-17):
最近纠结桨的问题。
目前在用1555碳纤维桨70块一副,发觉效果不好想换桨。目前看上两种,飞月的1555 T系列100块那种。还有就是某疆1552折叠,但听说效率不好。
各位要是有别的更好的就推荐下150一副上下,重点是平衡好,震动小

网友A:
1552折叠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52折叠我用

效率和平衡如何

网友B:
我对桨要求不高,感觉都能用,1555用过,1552折叠桨也用过,都不错

网友C:
兄弟我也是650  我用的1555碳纤维我是4108电机还应吧

网友:
我用的牛牛家的50一对的碳桨1555,感觉平衡不错声音小土豪用150一副的…

网友A:
只要飞的稳桨适合自己就行,个人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对桨要求不高,感觉都能用,1555用过,1552折叠桨也用过,都不错

目前的桨震动大,果冻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我也是650  我用的1555碳纤维我是4108电机还应吧

目前的桨震动大,果冻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飞的稳桨适合自己就行,个人观点

震动小,平衡好,果冻少才是重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的桨震动大,果冻明显

你的电池装载方式?建议改下挂,云台和电池挂一套减震。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7#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池装载方式?建议改下挂,云台和电池挂一套减震。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 ...

那玩意装不了。我电池是下挂的

网友(2016-06-09):
我也是650,我用1555碳纤

网友D:
我用過H4 680機架 X4108S 380KV 1555漿也是震動大 果凍明顯,後來換過1455漿稍微好點 還是有果凍,而且犧牲留空時間!但是沒有升級6S之前用同樣的機架 4220 880KV 1147漿 6000 3S電池同樣的雲台相機很穩定 一點都不果凍!然後都出了,現在入了精靈3A套機 免調試的就是穩定點!

网友E:
我也是650,我用大疆1555碳纤桨,震动很小,有时风大也用1555碳纤蜻蜓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