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 cleanflight的 hold, RTL 完全无效

楼主(2016-04-17):
看来,现在diy能悬停,回家多轴的选择还是pixhawk

网友A:
什么意思,没看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没看懂呀

就是: 设备都有,显示都正常,但没有实际效果。

网友B:
楼主是指定点及返航偏差很大,还是功能太简单远不及PIX?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指定点及返航偏差很大,还是功能太简单远不及PIX?

可能是偏差大得我完全看不出结果, 回头再找一个宽阔的场地试验下。

(不过官方文档也是说明了,这些功能是正在开发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偏差大得我完全看不出结果, 回头再找一个宽阔的场地试验下。

(不过官方文档也是说明了,这些 ...

期待测试结果

网友C:
遗憾的看到楼主的测试,但更加失望的是既然飞控没那能力,加速度指南针GPS是装上去干什么呢,浪费

网友:
CF和BF的定高和定点算法都是有问题的 这个别折腾了 只是用来穿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遗憾的看到楼主的测试,但更加失望的是既然飞控没那能力,加速度指南针GPS是装上去干什么呢,浪费

虽然失败,但我毕竟走在大多数人前面,可以留着这设备,定期运行,就知道cf的开发进度了

网友D:
潘?是你? 周末在软件园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潘?是你? 周末在软件园飞的

正是爷我, 论坛上还是保密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正是爷我, 论坛上还是保密点

嗯, 我不会泄露出你是高帅富滴
cleanflight的定点我之前试过,有点用. 正常工作的时候会在1米以内晃悠.
但它代码里写死了, 必须是5颗星以上, 而且它没有管卫星定位状态, 也没管当前定位精度, 直接读的GPGGA里的GPS状态. 很不靠谱.
GPS万一状态不对头, 飞机就跑了. 我就遇到过两回, 幸亏我反应快手动救回来了. 改用ublox协议可能会好点.
返航没试过, 不过看代码的话, 必须是解锁前就定位成功, 且超过5颗星才会记录HOME, 然后才有返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 我不会泄露出你是高帅富滴
cleanflight的定点我之前试过,有点用. 正常工作的时候会在1米以 ...

研究过代码的同学,的确说得更清楚。我回头找个宽阔地试了,再汇报下结果。

网友D:
你连个蓝牙吧在串口上, 试的时候可以用手机地面站连上去看. 有的时候OSD上GPS显示有卫星数, 地面站上显示还是未定位成功...而且用来调试PID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连个蓝牙吧在串口上, 试的时候可以用手机地面站连上去看. 有的时候OSD上GPS显示有卫星数, 地面站上显示还 ...

我在家倒是试验过bt, 为了接osd把bt去了,如果不一致,倒是改用 bt . btw: 这osd可调 pid, 的确让我惊讶。

网友D:
spf3上有三个串口, 刚好够用啊, 一个GPS,一个OSD,一个蓝牙. 我以前就是这么连的. 可惜上次以50公里的速度炸到树上, 蓝牙模块都不知道飞哪儿去了...

网友:
对了, 我之前有遇到过1.12的固件, 关地面站会导致一个电机抽风全速转1秒. 如果是手机连的话, 我一般都是直接关蓝牙...如果非要断开连接, 我都会按着飞机.
用的就是spf3和naze32...

楼主:
引用 网友D:
spf3上有三个串口, 刚好够用啊, 一个GPS,一个OSD,一个蓝牙. 我以前就是这么连的. 可惜上次以50公里的速度炸 ...

你是 uart 2 连bt,    uart  2 也要设置 msp 吧?  uart 2 是3.3v, bt模块应该支持。 (你多买几个hc-06 吧,16元不贵)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是 uart 2 连bt,    uart  2 也要设置 msp 吧?  uart 2 是3.3v, bt模块应该支持。 (你多买几个hc-06 ...

我之前是 串口1连蓝牙(官方文档上说,不连USB的时候可以直接用,连接线通过4p的sh接口), 串口2连OSD(MSP模式), 串口3连GPS

一开始我也用hc-06,后来老是连不上,不小心接错还烧掉一个.现在换成spp-c了,主从一体,便宜又稳定, 从来没有连不上过, 有次接错线也没烧. 户外可以10几2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是 串口1连蓝牙(官方文档上说,不连USB的时候可以直接用,连接线通过4p的sh接口), 串口2连OSD(MSP模 ...

OK,     刚才我说错了,uart 3 才是 3.3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