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 生锈的螺丝怎么拧下来

楼主(2016-04-17):
450l的螺丝竟然生锈了
用螺丝刀拧一直打滑
大神们有什么办法吗
求告知

网友A:
wd40,螺口滑丝的话用电摩改一字口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wd40,螺口滑丝的话用电摩改一字口等

螺丝生锈了 用螺丝刀去拧拧不了  1.5的不标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d40,螺口滑丝的话用电摩改一字口等

怎么办?

网友B:
杯头螺丝的话!  如果比较紧的话!  适当加热后! 用超1.5的螺丝刀!   内口缘打滑的话!用电磨切一字口!  还是加热后用一字刀!

网友C:
工程师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程师钳

450l用那个型号的工程师钳?真的好用吗 螺丝有大有小都生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杯头螺丝的话!  如果比较紧的话!  适当加热后! 用超1.5的螺丝刀!   内口缘打滑的话!用电磨切一字口!  ...

怎么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杯头螺丝的话!  如果比较紧的话!  适当加热后! 用超1.5的螺丝刀!   内口缘打滑的话!用电磨切一字口!  ...

都是内六角的各种型号 有的小螺丝  怎么加热 电磨具体淘宝怎么搜呢

网友B:
加气的防风喷灯!  如果不能直接加热的螺丝就用电烙铁直接接触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气的防风喷灯!  如果不能直接加热的螺丝就用电烙铁直接接触加热!

工程师拔钳可以用吗?

网友:
圆头的可以用电钻或电磨吧螺丝帽弄掉,剩下的丝柱可以用钳子。
杯头的直接上日本工程师钳子。
如果丝孔背面是通的的话,可以用小一号的电钻从背面把螺丝钻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程师拔钳可以用吗?

手里有这工具!   感觉一般的滑丝螺丝加热后可以应付!  但偏紧的螺丝有点悬!  或者很小的螺丝! 或者半圆头的螺丝!  就不太好使!

网友:
买 那个镀钛的 m1.5的螺丝刀。那个比较大。 或者 买英制 1/16 的 内六角  。再或者 买 m1.6的螺丝刀。     拧的时候加热下。 。。。  不行就只能切1字槽了。

网友:
用个薄的抹布之类垫着拧,看能不能拧得松?

网友:
轻敲螺丝帽,生锈厉害的话,用螺栓松动剂喷一下

网友:
钳子能夹住的话可以用钳子扭下来,不行的话就用小钢锯条把头改成平口或梅花口,再不行就用台钻的小钻头或手钻(要求操作熟练的老手用此招)钻它,重新上个螺丝就可以了。

网友:
日本工程师拔丝钳

网友:
滴几滴医用酒精试试

网友D:
这是个比较麻烦的事情,1:去掉螺帽然后用钳子去拧的方法非常的冒险,剩下的位置是否可以有合适的搬手空间?能否拧得住剩余螺杆?2:既然用原来的方式方法拧不下用工程师钳的成功率也不是很高因为螺帽很小有劲使不上。3:螺纹是通孔从背面将螺丝钻掉这要求有很高的钳工技术,这涉及到被钻螺丝的材质及硬度?螺丝孔的材质,螺丝底径的查证、钻头的选择.弄不好螺丝孔内的螺丝不等将螺丝钻掉就“荡然无存”.我个人认为:1用适当加热的办法。2用螺丝松动剂多次喷涂后再拧动,用质量好的搬手或螺丝刀等.【我曾经有两台进口海模发动机缸盖螺丝〔m3内六角〕怎么也松不开〔用国产搬手〕后来换用进口某国的内六角搬手三下三个螺丝全松解决问题】3可以选择用有腐蚀性的液体涂抹后放置适当时间后试试可否拧开.〔意见不一定成熟仅供参考〕

网友:
工程师PZ58 钳子

网友:
具体位置照片

网友:
上照片,具体问题具分析

网友:
这得看是哪个地方的螺丝滑了,如果是侧板就好办用电磨把螺丝两边搞平用钳子拧

网友:
用钳子拧呗

网友:
是那款,如果是亚拓450L,那好办,芳生螺丝硬,换新的1,5内六角,然后烙铁蓄焊锡丝加热,没有问题,
  如果是山寨450L,那螺丝滑丝了就只能锯一字槽了。

网友:
圆头的不好搞,杯头的最简单,斜口钳啊

网友:
你是圆头的吧,10块钱买个什锦挫,挫出1字,烙铁加热,拧下。这是个细活,需要耐心

网友:
一般使用自制工具,比滑口螺丝略大,轻敲进,烙铁加热,轻松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比较麻烦的事情,1:去掉螺帽然后用钳子去拧的方法非常的冒险,剩下的位置是否可以有合适的搬手空间 ...

谢谢大神 这么多字 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