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零度X4和双子星的区别

楼主(2016-04-17):
本人把DJ的所有设备都当垃圾卖了,准备换零度,吗的。地面站说关就关,日!现在想问问零度的老鸟们,X4和双子星有啥区别?零度的地面站有类似DJ的任务舵机输出吗?有几个?

网友A:
双子星支持零度无刷云台,降落伞,有拍照口
X4V2没有上述那些,X4V2和双子星都有两个口接舵机云台的,不知你问的是这个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子星支持零度无刷云台,降落伞,有拍照口
X4V2没有上述那些,X4V2和双子星都有两个口接舵机云台的,不知 ...

我是说航点任务触发舵机?拍照口应该就是任务口吧?DJ有两个任务舵机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子星支持零度无刷云台,降落伞,有拍照口
X4V2没有上述那些,X4V2和双子星都有两个口接舵机云台的,不知 ...

零度有两个口接云台?是不是可以通过地面站直接控制云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说航点任务触发舵机?拍照口应该就是任务口吧?DJ有两个任务舵机口

双子星是短路拍照的,可以用航点触发短路拍照口
舵机云台是ch7,ch8直接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子星是短路拍照的,可以用航点触发短路拍照口
舵机云台是ch7,ch8直接控制的

好象是明白了,应该是电平信号,不是舵机信号,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