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后重新入魔,请新老前辈推荐一下电器部分配置!

楼主(2016-04-17):
6年前玩过一段时间丘比特V3,由于很多原因没玩了。现在想从新捡起,发现很多都和以前不同了。一上模拟器,原来的四面悬停现在也只剩下一面了,悲哀!没办法,只有从头再来。想先入飞越450的空机,请各位推荐一下450的电器部分的配置。另外,潜水几天,有模友说飞越的螺丝很坑,是否真是这样?换冰人的螺丝套装如何?谢谢!亚托先不考虑,等找回感觉了再说。

网友A:
随便抓一台。都行。。。。。 现在 450 烂大街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抓一台。都行。。。。。 现在 450 烂大街了。。。 。。

确实,但是和以前玩V3的时候简直是两码事了。以前电池2S,现在主流6S,以前玩的是有副翼,现在无副翼带3轴陀螺仪,有些搞不懂了!完全是新人一个

网友B:
现在450满大街都是,什么亚拓 飞越 X3,价格基本不相上下。陀螺也好理解,任性点就Vbar,收敛点就Ebar GPRO等。便宜还要新的就Kbar。所有调试方法基本网上都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450满大街都是,什么亚拓 飞越 X3,价格基本不相上下。陀螺也好理解,任性点就Vbar,收敛点就Ebar GPRO ...

谢谢回复!之前也看了很多帖子和介绍,大概有个了解。毕竟没有真接触过,为了避免走弯路才来发帖求助。套机虽然省事,肯定不是最好配置,就跟配电脑一样,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配才是最好的,前提是要对那些东西熟悉才行啊!所以新人来做伸手党,要个比较好的配置,以后自己再慢慢摸索。最大的问题是考虑炸机后配件便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之前也看了很多帖子和介绍,大概有个了解。毕竟没有真接触过,为了避免走弯路才来发帖求助。套 ...

那就建议飞越机,毕竟就是买亚拓的话也有可能修成杂交机。舵机选择DEKO KST都行,原因这两款舵机售后都不错。怎么都是练习,不建议上6S电机电调。3S即可,6S虽说时下主流,但
个人觉得450那么大的飞机,就不是暴力飞行的玩意。所以推荐3S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建议飞越机,毕竟就是买亚拓的话也有可能修成杂交机。舵机选择DEKO KST都行,原因这两款舵机售后都不 ...

嗯,我也是这么考虑的,450上6S似乎有大马拉小车的嫌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建议飞越机,毕竟就是买亚拓的话也有可能修成杂交机。舵机选择DEKO KST都行,原因这两款舵机售后都不 ...

麻烦给个明细的配置行吗?谢谢!还有,请问控有必要拿14SG么?

网友C:
亞拓,固朗,都有套裝機,不用自己左配右配,

玩熟了之後才左配右配吧,

好像 ALZRC 也有套裝機,我比較少注意那些山寨廠,

淘寶一搜 【450直升機】 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给个明细的配置行吗?谢谢!还有,请问控有必要拿14SG么?

看一下我以前的帖子就知道我用的是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给个明细的配置行吗?谢谢!还有,请问控有必要拿14SG么?

錢多就買貴的控,錢少就買便宜的,

都沒有對或錯,沒有必要不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亞拓,固朗,都有套裝機,不用自己左配右配,

玩熟了之後才左配右配吧,

谢谢回复。查了一下,固朗和富丽口碑都不怎么样,亚拓现在暂不考虑。

网友D:
飞越450,deko1102+deko1107,k8,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越450,deko1102+deko1107,k8,

谢谢回复,正在根据你的建议研究中。

网友E:
有什么 6s 暴力不暴力的,定速模式 转速高就爆,转速低就不爆,

6s配置 小点油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什么 6s 暴力不暴力的,定速模式 转速高就爆,转速低就不爆,

6s配置 小点油就完事了

不好意思,没玩过真机的效果,只是从数据理论上的感觉。请问450上6S飞3D是否比3S好些呢(亚拓450L除外)?普通的航线,悬停等简单动作,3S应该够了吧?

网友F:
6S电机配最大的电机齿轮用3S电池 ,DEKO的1102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6S电机配最大的电机齿轮用3S电池 ,DEKO的1102什么的

,看着你说的内容,觉得概念模糊,有些茫然。

网友A: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3
拷贝链接,这不有整片的推荐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6177&extra=page%3D3
拷贝链接,这不有整片的推荐 ...

谢谢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玩过真机的效果,只是从数据理论上的感觉。请问450上6S飞3D是否比3S好些呢(亚拓450 ...

网上很多人争论这个话题咱也不是数据党,和楼主分享一下实际飞行体验

3s 动力配 ace 25c电池或者更大c数的电池 除非一些对动力要求很高的动作都够飞,但这是对于大师,3D新手操作动作手法是不成熟的,做动作过程中会浪费一大部分的动力,这个原因 3s动力就被很多魔友抛弃了;

实际上 我们不是很纠结3s 还是 6s,主要看机主桨的转速,转速越高 机越爆,当然 做动作机掉转 6s动力的补转会比3s轻松些;

3s 猛搂之后甚至会烫手,比较考验电池,比如 什么狮子电池,猛飞不了多少起落 就会怀孕;

6s动力 可以把转速降一些,就飞行反应上就不会超过原来3s动力多少,动作掉转没有那么严重,新手操作浪费动力之后救机操作的空间就会大一些;

直升机  3s也好 6s也好,改装动力我们计算的是主桨同油门转速,追求暴力的可以适量加一些,一般都会配近似的转速或高或低一点,这样飞行、抖螺距 差别不大,连续动作上 6s补转效果好一些;

建议楼主用6s动力,电机齿t数稍低一t,转速降一些飞着效果和3s一样甚至更弱,扭矩会强一些,这样以后嫌转速低不用大笔资金换动力套装和电池,加1t或者2t齿轮就好了,这样比较省;

个人看法,数据大师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上很多人争论这个话题咱也不是数据党,和楼主分享一下实际飞行体验

3s 动力配 ace 25c电池或者更大c ...

好建议!喜欢你这种用实际经验说话的人,再次学习了,谢谢!!!

网友A:
富丽 450 或者随便抓个型号都行。   好盈v4 60a  花牌 2221  1880kv  6s电机   k8 陀螺  deko 1102 斜盘   deko  6125 锁尾  富力 电池。控 最纠结。。自己选吧。直升机 我个人感觉 电调很重要。。v4的定速会让你满意。。这套价格不低。但 都是考验过的配置。。。450结构很坑。。但配件便宜。。炸到技术好了。再换个机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富丽 450 或者随便抓个型号都行。   好盈v4 60a  花牌 2221  1880kv  6s电机   k8 陀螺  deko 1102 斜盘    ...

谢谢直机的配置指导!其实对控我一点也不纠结,不是14就是T8,其他的控不会考虑,对于我来说,稳定的连接和控制比什么都重要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直机的配置指导!其实对控我一点也不纠结,不是14就是T8,其他的控不会考虑,对于我来说,稳定的连接 ...

避免二次升级的话 可以直接 futaba jr mz这种控,直升机足够;

mz偏向设备扩展,对电直来说控软件各种回传设置参数,配合自家的电调、陀螺仪等非常方便;

futaba 优点是信号强度,n多拉远的模型用futaba控;

jr控的优势是摇杆手感和附带卫星接收避免死角,软件、稳定性保持自己的风格,喜欢摇杆手感舒服可以选jr xg14等;

再有就是推荐devo10,这控很稳定,咱们这几个人新手阶段,都用它飞过一阵550,没有任何失控等,但用久了会有审美疲劳,5百左右的控 说升级也就升级了;

这东西看前期预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避免二次升级的话 可以直接 futaba jr mz这种控,直升机足够;

mz偏向设备扩展,对电直来说控软件各种 ...

不是看不起国产控,曾经有过失控的经历(还好没伤人),所以考虑的也仅仅是futaba14或者T8. JR的控其实不错,就是太像奥特曼,不喜欢

网友:
先从遥控器开始,如果要长期玩,出勤率高,t8 14sg都行,舵机deko把,售后免费维修,靠谱,价格性价比高,450随便什么牌子都行。3s的动力够了,电池男爵的,3s七八十就有一块,我自己在用,跟新的一样。抗鼓可以,动力新手也够用了,陀螺仪k8。充电器可以用乐迪的cb86,对付500以下的飞机可以,如果以后还有大机子一步到位买大充电器也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看不起国产控,曾经有过失控的经历(还好没伤人),所以考虑的也仅仅是futaba14或者T8. JR的控其实不 ...

进口控你百度下,哪个无失控记录。当然。新推的控除外。。我用天地飞9II超级版。虽然低压常规接收,对我来说但失控记录没有。魔友反馈也不多。这世界没有不失控的遥控。。当然  futaba的控 狠多人选,肯定有他的道理。这次迪拜的穿越赛不是好多老外用中国的控。。。。 中国的东西不输老外。输在外国月亮一定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口控你百度下,哪个无失控记录。当然。新推的控除外。。我用天地飞9II超级版。虽然低压常规接收,对我 ...

别喷我,我真不是崇洋媚外!(除直机本身和调机的问题外)个人觉得哪个稳定性高我用哪个,毕竟“人命关天”,摔坏模型是小事,伤到他人是大事哦!没有百分百不出问题的控,只是某些控出事的几率要小些,所以选他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别喷我,我真不是崇洋媚外!(除直机本身和调机的问题外)个人觉得哪个稳定性高我用哪个,毕竟“ ...

      我选产品。会在国产里面选,找合适的。然后是合资,然后是除日本以外的。日本的排最后。不为别的,个人喜好。。玩的东西。喜欢就好。您把国产跟不稳定画等号。打击面太大。。。。

网友:
国产观点同意楼上,别的控没用过,华科尔的 DEVO10 DEVO7e 这两款神控魔友们用的太多,低端控里至少有6成用这兄弟俩,稳定、良心 可以潜水看看;

令外失控问题我只能说,D10失控的地方 别的控也好不到哪去,买好控图稳定 心理安慰更多些,当然 是楼主用不是我用,具体看个人;

回复这条 只说明下 国产控 没问题该失控都失控,到一个陌生场地 现用便宜机飞 大范围飞,如果有失控、顺断 感觉到 果断换场地,而不是买个好控 就不失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选产品。会在国产里面选,找合适的。然后是合资,然后是除日本以外的。日本的排最后。不为别的, ...

国产的产品的竞争力确实可以,但在有些方面还是略逊色于国外的产品。一个真实的事情,纺织机的机床用的特种钢材,使用德国进口的特种钢材,使用10年没有任何问题,后来换成了某钢铁厂的特种钢材,用了三年就出现了一些问题。但老板省很多的成本。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G:
丘比特V3,记忆犹新啊,起飞容易降落难。不敢收太多油门,得找顺风,要不真下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丘比特V3,记忆犹新啊,起飞容易降落难。不敢收太多油门,得找顺风,要不真下不来

没想到还能找到用过同款的人,缘分啊!直机我现在都还留着,包装都还在,还比较新。本打算改装一下,换马达,舵机,尾电机,让它重新上天,可是几乎已经找不到能用的配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国产的产品的竞争力确实可以,但在有些方面还是略逊色于国外的产品。一个真实的事情,纺织机的机床用的特 ...

我说选择,说顺序。。说我喜欢由国货选起。买东西大家都有侧重点。。你说有些方面是不是外国也逊色中国?难道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你举的例子是说外国的钢好。这很正常。一样的价格。你要是选了国产的说不定更好。。问题是你选国产的时候一定是选便宜的。。价格不同本身就不纯在可比性。。例如 蚂蚁跟大象 那个大。。猫跟老虎哪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