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玩家进来讲讲3S和3A性价比

楼主(2016-04-17):
新手准备入,当然差钱不然直接3P了

网友A:
建议3A吧,当初入的3S,遥控器逼格没有AP高,距离没有AP远,没有光流和超声波定位,最重要的,没有高清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3A吧,当初入的3S,遥控器逼格没有AP高,距离没有AP远,没有光流和超声波定位,最重要的,没有高清图传 ...

赞同

网友:
想试试3s。想航拍就3a。对比参数就知道了 3s遥控器跟玩具似的。a的录像码率像素都不错。4k录像的p 没卵用 光流超声波定位也可以不要

网友:
还有就是距离 s短

网友:
就遥控距离的安心感上3a

网友B:
3s也是高清图传!改增程不比3a飞的距离近!

网友:
引用 网友B:
3s也是高清图传!改增程不比3a飞的距离近!

虽然都是回传的720P图像,但高清图传和wifi图传是两个概念

网友:
3A已经飞了1个半月。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