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f210如何做遥控器设置 devo7,绑定id码

楼主(2016-04-17):
f210调参改了无头飞功能,测试试飞。转去这个帖子

【Devo7遥控器设置】

F210如果是购买标配,Devo7遥控器是做好了飞机参数设置的。
自有Devo7遥控器的朋友按照下面的介绍设置一下即可。

按“ENT”键进入设置模式,有3个菜单,按 R、L、UP、DN都可切换(下面的操作中就是用这4个键进行上下移动和项目设置的切换)
FUNCTION   功能菜单
MODEL         模型菜单
SYSTEM       系统菜单

我们进入 MODEL 模型菜单,第一项是 SELEC 模型选择,进去新选一个模型文件。比如您之前用 MOD1 来玩的其他飞机,现在就选MOD2 来玩这个F210

选完模型文件,按 EXT 键返回到 模型菜单,第二项 NAME 模型命名,进去给这个模型文件起一个名字,只是个标识叫什么都可以,比如起名:F210

然后返回模型菜单,向下找到 TYPE 机型选择

进入,选择到 AERO 固定翼(选中它开始闪烁)

然后按 ENT 返回到模型菜单,向下找,进入这个 OUTPU 配置输出,这个里面对遥控器的各个通道进行设置
GEAR 起落架通道,我们要设置给MIX开关,这样的话拨遥控器上的MIX开关0、1、2不同的位置,飞机就进入 初级模式、特技模式、竞赛模式
只需要设置3个通道,将遥控器屏幕上显示的状态依次设置成下文即可:(UP和DN键切换不同通道,R和L键切换相应的设置)
GEAR     MIX
GEAR     ACT
FLAP      FMD
FLAP      ACT
AUX2     GEAR
AUX2     ACT

设置完成,关闭遥控器,保存刚才所做的更改和设置

【对频和绑定ID码】
是否需要绑定ID码? 绑不绑都可以操控飞机,怎么选请先了解下文

飞机出厂默认都是【自由对频状态】,对频方法:
1. 飞机和遥控器都要在关闭状态,遥控器右上方的FMD开关拨在0位置;油门杆放在最低点。
2. 开遥控器开关,嘀嘟一声响,屏幕显示滚动条(此刻遥控器在搜索飞机),这个过程将有10秒钟
3. 请立刻插上飞机电池,最好在遥控器响声后4秒内插上电池,把飞机放平静止,等遥控器再次嘀嘟响一声,飞机右尾灯熄灭,就对好频了。
【自由对频状态】每次换飞机锂电都需要关掉遥控器,再开遥控器,再插电,重复上述的对频方法。

我们也可以给飞机和遥控器【绑定ID码】,绑定后,每次开控对频就不用等这10秒了,很快就能对好频,而且每次换电池也不用关遥控再开遥控,直接换新电池插上即可。

【绑定ID码】需要先让飞机自由对频成功,然后在模型菜单中找到
“FIXID 固定ID码”这项
进去,按 R或L将状态由 OFF变成 ON

然后 按 DN 键就能看到下图,一个随机生成的ID码(一串数字),是刚才自由对频时和飞机生成的,千万不要改它

按ENT键,确定,第一个数字开始闪烁,再次按 ENT出现下图,问您是否执行,把它 从 NO 变成 YES , 按ENT去执行它就行了

【绑定ID码的注意事项】
遥控器可以设置几十个模型文件,绑定ID实际上是绑了飞机和这个模型文件。我们可以换一个模型文件再绑其他飞机。

绑定ID码后,飞机里的接收器就记忆了一个ID码,和遥控器的这个模型文件是对应的。如果在绑定后,您去关闭了遥控器的“固定ID码”或者把这个模型文件做了复位操作,那么遥控器上的绑定ID就丢失了,而飞机里的接收器又记忆着一个ID,这样就无法对频成功。这种情况需要您清除掉飞机接收器记忆的ID码,才能重新恢复到【自由对码状态】,重新按最初的方法来对频。

清除办法:用螺丝刀把下图 “清除固定ID码” 的开关按进去的状态下,插飞机电池,等5秒

网友:
你好 我是用D7控的   调好以后 ,我的遥控一开机就一直响 , 左边油门一直最低 , 屏幕显示TH50%,要按右边打下才不响...然后和F210机子对频成功 可是就是不能启动 !这是为什么呢>>>????求大家帮帮我

th50%

th50%

楼主:
把右边的摇杆按到最低,启动遥控器后,去系统菜单里把摇杆模式改回 mod2 美国手,这个情况八成是不小心把摇杆模式改成 mod1(日本手)了导致的

网友A:
为啥我的F210绑定不了ID呢?
按教程来的,遥控器执行完了,确实可以关控再打开可以直接控制。遥控器开机也不会有提示了。
但是,如果飞机断电了,再打开就一直滴滴滴响失控状态。就是绑定失败。
把遥控器固定ID关掉后,又可以自由对频了。
我哪里操作有误?我现在就想绑定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的F210绑定不了ID呢?
按教程来的,遥控器执行完了,确实可以关控再打开可以直接控制。遥控器开机也 ...

遥控器绑了id后,有没有关闭遥控器保存设置?

网友(2016-05-30):
太好了,新手看了后很管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