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急!急!急!急!急!急!急!

楼主(2016-04-17):
求GPS   XYZ 的大概坐标。 是不是必须要支架才行 这样安装飞不了吗?

网友:
可以飞啊……楼主太教条了,这样放,貌似除了x其他都是0

网友:
安装支架 官方的解释是可以减少部分干扰

网友:
安个吧还是用不贵

网友:
gps里有磁力计,而这种方式,水平面接近位置处在电机水平面上下,恐有干扰,要么高于电机水平位置,要么低于电机水平位置(因GPS需要接收信号,一般不会放置于上方有遮挡物的地方,所以一般放置于上方),说的不是太具体请模友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