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P100S+DX7完美去死區

楼主(2016-04-18):
放弃k120後,繼入了100s,上手即感比K120做工要好少少,對頻試後用默認参數試飛,飛機後穩。手感明顯比k120要好。但好突顯的問題是,尾巴是死的,基本是打方向,尾是無動於衷!所以第一首要要改决的是尾巴的死區問題。看了幾編貼。試了調整EXP/DR後雖然有改善,但不理想。看了有關JR控設混控的方法,但沒搞得明頭緒。最後還是用老金的方法,完美解决了死區。感謝老金
小衛星必須拆殻才好裝上。不然按說明放小衛星的位置我試過放不下和有干擾情況。希望喜歡而又能解决100s死區的朋友多交流心得,讓100s好上加好。

网友:
航模玩的就是态度

网友A:
为何不用14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用14啊

14還沒能解決死區,我18也是,只好用來飛大機。小雞雞還是交給DX7好了

楼主:
為了飛。的確任性了一點。哈哈。不過樂趣無窮

网友B:
我也刚出掉120迎回了100S
不去壳好像不能像厂家图片那样放前面舵机那里,于是去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刚出掉120迎回了100S
不去壳好像不能像厂家图片那样放前面舵机那里,于是去壳。。。。

去了殼放在那裏會有幹擾的。我那天試過。所以還是遠離舵機那裏,放底下最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去了殼放在那裏會有幹擾的。我那天試過。所以還是遠離舵機那裏,放底下最好。

不清楚你说的干扰是怎么一回事。
这台和之前那台   我一直是放这里,3M胶贴上。。。。。。
飞得很舒服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你说的干扰是怎么一回事。
这台和之前那台   我一直是放这里,3M胶贴上。。。。。。
飞得很舒服 ...

那就搞。哈哈。反正這個不是重點。重點是解決了死區這機才有意義。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搞。哈哈。反正這個不是重點。重點是解決了死區這機才有意義。

尾巴死区是能混控弄的,只是个人感觉尾无刷线性真的是较差。。比空心杯难掌控。。(具体来讲就是方向舵量和尾巴速率不是成正比的)120那个三轴反应是比100S快一些,但是副翼升降小舵打快的时候三轴明显回弹手感,太恶心了。(我不知道是否改版后XK120就这样了,也是有可能的,毕竟前车之鉴华科尔120从3轴直接变到6轴...)
很不理解为何那么多人说120手感如何好。。。忍不住还是出了,对不起几个朋友,当初我忽悠一起入了XK120,现在第一个出掉了。
这样相比,还是100S感觉更舒服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巴死区是能混控弄的,只是个人感觉尾无刷线性真的是较差。。比空心杯难掌控。。(具体来讲就是方向舵量 ...

搖控本身的混控功能應該不好調出曲線。通過老金的修改配置文件才好調好想要的曲線。反正現在搞好了。飛機正常了。就是爽飛。哈哈。K120我試過不好飛就退回店家了。可能是有些新手覺得他穩鈍就是好飛吧。我也不清楚。反正K120給我的感覺就是完全沒有手感可言。尾巴又軟又慢。飛機用3軸就像生雞頭賊得要死。開了六軸又像死魚一樣。沒有生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尾巴死区是能混控弄的,只是个人感觉尾无刷线性真的是较差。。比空心杯难掌控。。(具体来讲就是方向舵量 ...

如果只是对尾飞,钟摆翻之类,可能是100S好飞,锁尾力道大,稳。但你如果完全掌握方向,做飓风刷锅自旋翻之类的,K120比100S要好太多。K120倒飞航线简直比模拟器小机还要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