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用于亚拓T6控的接收机

楼主(2016-04-18):
穷玩,感觉今后水平也不怎么样,T6对我来说足够用了,但接收机不知道如何选择,淘宝上看了个145元的“ Frsky S-FHSS 8 通道接收机 Delta-8 支持4pl T6J T8J 14SG遥控器 ” ,但有卖家说能用,有卖家又说不能用,晕了,求大神解惑

网友A:
能用并且好用,并且全国就睿思凯的接收能用于futaba控!睿思凯破解了futaba的协议,其它厂家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并且好用,并且全国就睿思凯的接收能用于futaba控!睿思凯破解了futaba的协议,其它厂家做不到!

多谢指导

网友B:
我买了一个,6通道失控,退了,以为是个例,又买一个,还是6通道失控,又退了,绝对不是个例。3米外就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一个,6通道失控,退了,以为是个例,又买一个,还是6通道失控,又退了,绝对不是个例。3米外就失控 ...

失控的就是这个接收吗?大神

网友:
是的,我买了两个全都是6通道,3米外就经常失控,现象是6通道会卡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失控的就是这个接收吗?大神

是的,我买了两个全都是6通道,3米外就经常失控,现象是6通道会卡顿。蓝色的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买了两个全都是6通道,3米外就经常失控,现象是6通道会卡顿。蓝色的接收机

多谢,那您后来选用的是哪种接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那您后来选用的是哪种接收机

T6J的话,我后来全用的是原厂的futaba接收机,就是因为没有合适的副厂接收,其实睿思凯的接收机还是很不错的,只是这一个不行,后来我换了14sg,再增加的接收机全都是睿思凯的。
如果你只是给T6J选接收机的话,我建议还是原厂把,某宝上有一家R2006GS卖228的,估计是全新接收机最低价了,你可以搜一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