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气管总是松动怎么办

楼主(2016-04-18):
我是50级发动机,排气管的两个螺丝总是被震松动,后来用铁丝也拧不住,始终解决不了。请问高手们如何解决?

网友A:
用螺丝胶,或者加弹簧垫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螺丝胶,或者加弹簧垫片。

都试过了,飞一次就松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试过了,飞一次就松

用高强度的263螺栓锁固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高强度的263螺栓锁固胶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