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UTABA 14 SG多轴模式 可否直接飞多轴

楼主(2016-04-18):
        最近帮朋友买了台控 FUTABA 14SG含7008接收机 ,买来飞多轴的,飞控是零度X4,飞宇的三轴云台,之前一直是用固定翼模式飞多轴,FUTABA 14SG自带有多轴模式,还从来没有尝试用过,不知道咱群里有没有朋友用过,或者是有类似方面的文字 及视频说明,
有经验的朋友还望告知一下,谢谢各位了。

网友:
有说明书吗?

楼主:
X4里面有混控  遥控器里面也有混控 会互相影响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X4里面有混控  遥控器里面也有混控 会互相影响不?

X4四面有什么混控?

楼主:
多多向你们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X4四面有什么混控?

马达输出的混控,最后问厂家 ,还是建议使用固定翼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达输出的混控,最后问厂家 ,还是建议使用固定翼模式。

电机输出的混控是由飞控完成的,跟遥控器没关系~

网友B:
我是用的我轴模式玩的穿越和650pix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的我轴模式玩的穿越和650pix

  谢谢您的关注,我还是用的固定翼模式,已经成功试飞。

网友(2016-06-19):
我也想用14配A2组6轴,怎么调整参数,求教程。谢谢

网友C:
还是固定翼模式,用飞控的混控吧,遥控器的几个飞行模式,会在设置里打开对应不同机型的混控设置
比如固定翼模式,默认就是独立输出,没啥特别的混控。。。设置里就会有副翼升降联动,V尾混控,蛇滚混控之类固定翼常用动作
直升机模式      自带螺距通道和油门通道的混控,还有螺距曲线油门曲线这类常用直升机的设置。
多轴模式     就带4路输出的混控。(我从没用过了,推测)

就是这样,所以多轴用飞控的话,就用固定翼模式就行了,用多轴模式估计还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固定翼模式,用飞控的混控吧,遥控器的几个飞行模式,会在设置里打开对应不同机型的混控设置
比如固定 ...

谢谢您详细的回复,我后面确实是用的固定翼模式。

网友:
多轴需要混控吗。。。。。

除了apm/pixhawk的六个模式以外。。。。

楼上的楼上根本没玩过14SG吧

网友(2016-12-13):
请教楼上?

网友:
多轴只需 5 个独立比例通道即可飞行。只要你不乱设混控,最普通的遥控器都能飞多轴。像协调转弯这种固定翼功能用混控来实现的,多轴飞控现在自己就能做到。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可以的,?spm=a2hzp.8244740.userfeed.5!2~5~5~5!2~A 教程在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固定翼模式,用飞控的混控吧,遥控器的几个飞行模式,会在设置里打开对应不同机型的混控设置
比如固定 ...

错了。
多轴模式里面没有混控,只是减少了些对于多轴来说多余的菜单。

网友:
这个模式就是给你飞多轴用的,干嘛不用?它与固定翼模式的区别主要在取消了诸如襟翼、襟副翼、着陆混控、灭车开关等等一堆与多旋翼无关的功能,简单明了。

网友(2017-01-14):
可以用,,不管什么模式都有会设置

网友(2017-02-14):
建议使用固定翼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