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E35RA 35cc调试请教!

楼主(2016-04-18):
至前玩20CC发动机,玩熟了感觉比较稳定,进应该更 稳定35CC汽油机,地面调试稳定(在一定油门四个面都稳定),新机试飞了五个起落,4次都空中平飞熄火了(3次空中平飞低油门空中熄火,1次是怠速油门平飞熄火),最后次迫降损失大了。现调机步骤请大家指教是否正确?1、H油针大概在1.5圈范围,油门推到最高稳定  。L油针怠速在1700_1800范围,在运作转动状况下修紧油针在差不多熄火状态再回放一点?L油针在在1.2-1.3范围左右,地面闪油正常。
2、关于吸油问题,油箱到化油器基本直到,也有点弯。关风门手打桨能正常吸油,证明供油方面一切正常?
3、供电方面,至前是经BEC,3S锂电池供CDI,接收器共供电的,现分开2S锂电直接独立供电。
请指教!还有那方面注意的?

网友:
朋友的同款发动机两次空中熄火 都是怠速进入高速时 地面调试一切正常 同样求解

网友A:
EME的35cc会不会出现呀?

网友:
持续关注事态进展,我也在考虑35RA这个发动机

网友:
我也持续关注 以入手一架30cc汽油机 用35cc发动机 正在纠结EME和EDL两个牌子

网友:
机油品牌 配比,机头罩安装方式,汽油发动机是会过热熄火的。至于油针是没有固定的,海拔不一样 用的桨不一样,都有不一样的调法。新发动机需要稍微调的富油一些

网友:
换个火花塞看看

网友:
不带头罩飞下试试 没准太热了呢。

以前我也有这发动机,我是这样的

先调高速,调到最高转速,然后再收点,相比最高,降低个200转左右,打个比喻调到最高6500,最后就调到6300。H

然后L 调试响应快,同时调怠速螺丝 保证不熄火。

我也是玩过一次而已。能不能帮到就不知道了。

网友:
我的经验是,不要过分追求怠速,把怠速油针(不是L油针)稍微多拧下去一点,怠速稍微高一点,会好很多。另外,化油器飞几次以后就要取下用化油器清洗液清洗一下,请将化油器拆到不能再拆,比如,L油针取下,H油针取下,浮子取下,对着各种孔吹,然后装回。

网友:
L贫油,H和L在中速结合点贫油,高低速适量富点

网友:
同款发动机,飞了N个的N个的N个的起落。从来它就没有熄过火。更没有拆过什么化油器。状态好的机器,根本不要洗化油器。而且,没有一定的经验,拆洗华油器反而会把化油器洗坏的。加油的油桶里装个羊毛虑重锤,油泵的管上再加个摩托车的油滤。每次周末飞,飞一年都不会脏。实在不放心,最多隔2两个月看看化油器的滤网。不脏就装起来,有脏就把加油口对着滤网开泵用汽油冲一下。至于油针,不要特地强调多少圈,看状态,海拔不同圈数不一。什么 ?你问我具体应该怎么调?论坛里一搜全是答案,多看看就会了。地面做到急加油急收油不会熄火,再上天。上天拉高到安全高度了再试机,熄火能迫降。还有,汽油机不管冬夏,也是要再地面预热好才能上天的。

网友:
我们在单位做了一个无人机,25kg,用的DLE61,以前飞都很好,隔了半年,突然出现空中熄火,而且是中速熄火。在地面做实验,两次都是5500转左右,四分钟内肯定熄火。地面手拨螺旋桨发现气缸压力非常小。问客服,客服建议先换火花塞,不行再拆气缸。请问有没有类似情况的。

网友B(2016-07-07):
大家好,我用的是DLE35 RA发动机,启动器是用启动有刷电机,我关闭风门打火,吸油是断断续续的,启动不了发动机,还出现漏油的情况,想问大家怎么才能正常启动呢,谢谢。

网友:
把发动机怠速设置两个转速,一个1800左右,另一个2000左右。正常飞行的时候用2000,降落或者地面调试用180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好,我用的是DLE35 RA发动机,启动器是用启动有刷电机,我关闭风门打火,吸油是断断续续的,启动不了发 ...

先排除漏油现象然后再试车,我的dle35ra都是用手拨启动,只要上来油很好发动的。

网友:
楼主,你好!现找到熄火的原因了吗?谢!

网友(2017-01-03):
引用 网友A:
EME的35cc会不会出现呀?

我的eme35cc也不稳定,空中熄火两次,近一次爬升中熄火,炸鸡严重,发动机都炸坏了。

网友:
持续关注,我也准备入手DLE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