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飞控履带车教程

楼主(2016-04-18):
首先要下载安装LibrePilot GCS或者OP GCS都可以,不过op已经不更新了。
第一步,选黄色那个向导模式

第二部,更新最新版本固件

第三步,选择输入信号模式.PWM

第四第五步骤,选择车辆模型-坦克

电调类型:标准

下一步。下一步

姿态校准,吧飞控放平,然后点校准,校准中不要动飞控

电机输出校准:

1左履带,2右履带,,两根电调信号插入飞控1,2输出就行了,
1500是中立点,点开始应该电机不转,来回拉动,电机应该正反转。

最后点保存,固件完毕。下一步是遥控器设置。

———————————遥控器部分—————————————
点击右边遥控器那个图标。(cc3d飞控usb端口是不给接收机供电的,所以,要把电调插上)

第一项油门,我用右摇杆升降控制前进后退,在通道哪里选通道2,最小数值1000,中值1500 最大2000,这里油门必须设定中点1500,要不然解锁就开始跑了。
设置YAW为控制左右,通道1,中点1500,最小1000,最大2000
这样,前进后退左右方向设定好了。

但是通上电是没反应的,因为你没解锁飞控。

解锁方式为油门最低+各种方式
我习惯油门最低+方向最右

全部设定好后,点最下面保存,然后再Firmware标签页点重启
这样就设定完毕了。

网友:
还有呢?坐等

楼主:
炮塔自稳功能,需要自己改装炮塔为舵机控制后,在飞控里面启用舵机云台功能。

楼主:
两个电机要是工作不同步,可以在电机哪里更改中点数字

楼主:
遥控器取消一切混控功能记得。

楼主:
加图传可以接osd,这样更有感觉,哈哈osd最便宜50块钱那种就行。图传200mw tx823,60块吧 飞控一般在60元,
接收机可以淘宝买个免驱动usb采集卡支持liunx的那种30多块钱,然后买个rc832接收90元,采集卡接到接收机上otg线就可以用手机当屏幕了。不过的支持otg功能的安卓手机。

借用别人改好的图

买个魔盒手机放进去可以当视频眼睛

网友:
很好的教学贴,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试了云台的设置,坦克有刷电调的设置没有搞定,云台如何能禁止自稳也没试出来(现在这样通电 ...

不要自稳那就直接接收机上嘛,只是升降自稳选自稳参数为另一个试试看,名字我忘了,第一个是跟随模式摇杆会中自动回中第二个好像是锁定模式

网友:
哇,出教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试了云台的设置,坦克有刷电调的设置没有搞定,云台如何能禁止自稳也没试出来(现在这样通电 ...

稳定效果如何??这个可以做双稳啊!~~~~

网友B(2016-07-28):
请问,装上飞控后,除炮塔外增稳外,还有啥效果?

网友(2016-08-28):
但倒车方向还是反的,跟控直接设置的V尾混控一样,还不如不用飞控。

楼主(2016-10-12):
引用 网友B:
请问,装上飞控后,除炮塔外增稳外,还有啥效果?

可以跑直线,飞控自动偏差,可以双稳,可以加led控制灯,可以介入osd根图传,可以加gps,可以自动规划巡逻。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跑直线,飞控自动偏差,可以双稳,可以加led控制灯,可以介入osd根图传,可以加gps,可以自动规划巡 ...

能把你坦克内部发个图片看看吗?我手上正好有一个CC3D闲置。

网友C:
求楼主的双稳教程

网友D(2017-08-20):
正在做坦克,正发愁以后的遥控,发现这个,以后就打算用了

网友E(2020-02-15):
楼主好,能联系您吗?希望指导CC3D控制坦克

网友E:
请问如果联系楼主,希望指导CC3D控制坦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