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电机怎么拆

楼主(2016-04-18):
电机烧了想拆下来重绕

网友:
把齿轮挤出来,后面的限位铜套也取出来就行了。
没有拉马的话可以试一下给铜齿加热也可以取出。

楼主:
谢谢了用你的方法拆下来了 还有一个问题如图那个黑色外圈怎么拆   没看铜线绝缘漆烧了怎就不转了

网友A:
黑色的外圈手一扭就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了用你的方法拆下来了 还有一个问题如图那个黑色外圈怎么拆   没看铜线绝缘漆烧了怎就不转了

不一定是马达烧了,先检查电机插头和线路,再检查电调,有条件可以换个马达试试,在做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马达烧了,先检查电机插头和线路,再检查电调,有条件可以换个马达试试,在做决定

准备再买个单机和电机  推油门电机发烫是否可以确定是电机的问题  昨晚在家里飞被老婆用果冻砸的气死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色的外圈手一扭就掉了

试了用钳子夹着拧都拧不下来紧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来学习的。

好  学的东西多的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用钳子夹着拧都拧不下来紧的很

用手扭不掉说明胶打的太多,还有一种方就是放酒精里泡3天就可以扭掉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
路过学习~~~拿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