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神有地平线DX9的固件

楼主(2016-04-18):
如题,因没有序列号,无法在官网注册下载;还望那位大神可以提供一下。
本人邮箱:bennyttang@hotmail.com。先谢过!

网友:
怎么会没有呢

网友:
没序列号你怎么安装呢?

网友:
无序列号装不了

楼主:
想办法饶过去

楼主:
是这样的,收了个问DX9不能开机,所以看不到序列号。
用手上的DX6注册,可以下载到1.05A的固件,并已在DX6上刷机成功,在DX9上刷只能到进度条画面不断重复。
证明机器没大坏,所以想试一下,拆开机器看过固件应存在一个脚芯片里的。

网友A:
话说 固件升级了  好处在哪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收了个问DX9不能开机,所以看不到序列号。
用手上的DX6注册,可以下载到1.05A的固件,并已在DX6 ...

DX6 跟DX9 的固件不通用啊,现在dx9的是1.10的固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 固件升级了  好处在哪里?

好像多了些选项和功能。
开机时是显示大大的DX6字体,不是地平线的如波浪形的logo,还有就是多了许多图标其中还有四轴的图标,这是1.0固件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X6 跟DX9 的固件不通用啊,现在dx9的是1.10的固件呢。。。

所以呀!希望能弄到DX9的固件试一下,如果仅仅是spi口的记忆块不行的话,换一块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呀!希望能弄到DX9的固件试一下,如果仅仅是spi口的记忆块不行的话,换一块就行了。

等着,我去网站下载一个给你。

网友B:
百度云附件:SPMTX.SAX

给你试试。不要拿我的注册码搞破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着,我去网站下载一个给你。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云附件:SPMTX.SAX

真的非常感谢!不会搞破坏的。没有意思。谢谢!

网友C:
貌似不行吧!你没注册下载下来的固件刷不起来,一码一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不行吧!你没注册下载下来的固件刷不起来,一码一固件

现在暂时不行。不过从生产的角度看,厂家不可能将软件做成一机对应一个软件的,这点应该如windos的注册码一样,应该是可以绕过的;我再想想办法。

网友C:
是这个样子的,你有正确的服务码才可以注册,你注册以后厂家就可以让你下载固件,你用此码注册并下载的固件是对应服务代码的,在你刷固件的时候其中有一步就是服务代码的对应检测如果不对是进行不下去的,固件就刷不了喽!当然绕过去是好困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个样子的,你有正确的服务码才可以注册,你注册以后厂家就可以让你下载固件,你用此码注册并下载的固件 ...

谢谢这位朋友。
试分析过一下,在机器出厂时必定要往里面写入固件的,而这个时就会同时写入序列号或者叫服务号,虽然这个号码是随机生成的,但应包括机器的型号还有生产日期或者产地等地的代码等信息。反过来想也就是官网内能识别出你所输入的序列号所对应的设备型号的方法。
如果被下载的软件里同样包含着这一信息的话,也就是说能让控内的单片机的某个部分被使能以便能继续安装过程。
同样的,这个固件至少内部由两部分组成,一小部分是写入单片机内的,另一大部分包含着字体信易等等的内容被写到外部的一个记忆芯片里。
机器开机后,单片机会向记忆芯片发出指令或者从记忆芯片读出内容进行运算后通过显示屏显示出开机的过程。
所以如果能绕过去,就能开机,并将得到原机的序列号,也就能注册并使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位朋友。
试分析过一下,在机器出厂时必定要往里面写入固件的,而这个时就会同时写入序列号或者叫 ...

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