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 Racing F3豪华版应用到航拍机的性能如何?

楼主(2016-04-18):
带罗盘,气压计及GPS,各位大神有用过吗?请分享一下!在穿越机上手动的飞行性能已经没话说,但装上GPS作定点及返航時性能如何?能接近APM的钉子效果吗?Cleanflight能作地面站使用吗?

网友A:
不靠谱,这种飞控的所谓定点和定高目前就是摆设,定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靠谱,这种飞控的所谓定点和定高目前就是摆设,定不住

谢谢指教!看来暂时还是玩标准版练练手手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看来暂时还是玩标准版练练手手算了

不过最近出了PIXRACER,pix的功能,f3的大小,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CF和BF的飞控 定高算法有问题 即使用跟APM一样的5611 还是会有抽风一样的偶尔上下跳

网友B:
CLEANFLIGHT定点如果GPS没兼容性问题还将就,在1米内晃. 如果GPS定位有问题, 飞机直接全速飞跑. 我之前用M8N研究了很久, 最后还是改了GPS的代码才勉强能用M8N.
气压定高在不抽风的时候还是可以,虽然有点飘. 抽风的时候就上下全速乱蹿. 基本上, 起飞后切换几次飞行模式必然是要抽风的.
APM就好很多, 哪怕有问题, 它不会全速乱飞...

所以,用CLEANFLIGHT用自稳就可以了. 除非你想自己改固件玩.
还有,1.12版本有个严重问题, 关闭地面站时有可能4号电机全速转1秒. 如果不抓稳, 你知道的~~
SPF3和NAZE32上都有此问题. 幸亏第一次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拿着飞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LEANFLIGHT定点如果GPS没兼容性问题还将就,在1米内晃. 如果GPS定位有问题, 飞机直接全速飞跑. 我之前用M8N ...

哦…原来这样,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