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玩S500机架的都来做个试验

楼主(2016-04-18):
我装了一架SK500 中心板PCB,机臂含碳杆的四轴,配的APM2.6,郎宇3108 KV720 ,12寸浆 3S5200
电池
挂狗 挂
云台
全重 1.72KG 遇到了两次莫名其妙的炸鸡,悬停都是很正常的,但是稍微加大油门网上慢速爬升,只听见飞机 噗噗噗噗 几声风声响就掉下来了,百思不得其解,回家分析APM 日志IMU 发现 悬停油门之前的震动曲线很平稳,油门到了大约三分之二时震动突然增大。。下面到了关键问题了,请各位正在玩S500 的大侠跟着我做如下试验:把 飞机通电,解锁,左手抓紧飞机脚架,举过头顶,右手慢慢推油门,注意看机臂!!螺旋桨在3分之2 以下机臂表现非常稳定,但是推到大约3分之2油门时。。机臂开始狂抖,共振出现。。。。。都说这机的机臂软,我一直不理解有什么危害,这下我明白了。。。各位正在玩S500的大侠不信的话,不妨试试。

网友A:
准备入这个机架,咋能解决呢

网友B:
换吧,机臂太软,所以震动大,估计云台,相机会有果冻

网友C:
是那种双板夹机臂的吗?没有铝座固定机臂的话抖是正常的,很难操控,抖得厉害大疆也会翻,我的精灵3就是挂条幅抖翻了。我做了二十几台450都是抖,机架不行

网友D:
是不是电机和螺旋桨的动平衡不过关?大油门下转速升高,所以导致震动加大,显得机臂过软?

网友E:
山寨F550 我实战了 , 2216 900KV 3S 12.6V 10寸炭桨及APC1045MR 半油门很稳定 , 约70%油门 ,机臂抖了 , 再大点油门 , 抖到拿不稳机子 , 这个是机臂大软了, 这类机架 , 只适合小电机 配较轻朔料桨

网友F:
共振啊这么简单的问题,快去做动平衡

网友G:
机架太软了,大油门就抽风了。
我用过F450塑料机架、450铝合金机架、猛禽400碳纤机架、S500机架,就数S500最软,怎么调参都是颤颤巍巍。
求便宜用铝合金、求高大上用碳纤,这两种机架都是比较硬的。
另:我的电机和桨都做过平衡,但就是S500最会抖。

网友H:
S500还叫抖 那F450基本就不用活了 F450那机架 软的跟橡皮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