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风洞动力匹配

楼主(2016-04-18):
新手入的小风洞,半成品,自己配的动力套:3900kv 2858马达 70a电调 433桨,用3s 2200 25c的电池中速3分钟就过放了,2800 25c也长不了多久,2200 45c长久一点 是不是动力匹配有问题

楼主:
旁边的模友同样的电池玩飞轮012,玩得又快又久,非常郁闷

网友A:
你这电机太耗电,自重也大
我的小风洞用x450外传4000kv电机,50a好淫,3s2200,75吸水,35铝浆全速可以跑7分钟

网友B:
你这电机的耗电量,本来就比较大,很正常

楼主:
是不是换个马达就解决问题啦,我现在这个马达标500w,如果换马达,电调是不是也要换个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机太耗电,自重也大
我的小风洞用x450外传4000kv电机,50a好淫,3s2200,75吸水,35铝浆全速可以跑7 ...

谢谢方案,改了花牌2221后的确是又快又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电机的耗电量,本来就比较大,很正常

诶,以玩车的思维来配船果然不行,2848以上的28马达一般配什么船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诶,以玩车的思维来配船果然不行,2848以上的28马达一般配什么船啊

闲置的2858电机,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闲置的2858电机,出吗?

百来块的东西确实不太好出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方案,改了花牌2221后的确是又快又省电

花牌暴力,不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花牌暴力,不省电

比我原来的时间长我就以为省电了啊,大神快说还有什么电机可以更省电的,现在是好盈60a,433桨,电池只能是2200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比我原来的时间长我就以为省电了啊,大神快说还有什么电机可以更省电的,现在是好盈60a,433桨,电池只能 ...

花牌暴力是因为瞬间承受功率大,但跑船通常不需象操3D直机那种爆发力。比较省电的如群汐2822-3800KV(3.17轴),2849-3500kv(4mm轴),留意极数是12N8P以及对比下电机重量。类似的电机还有很多选择。

网友D(2016-12-14):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换个马达就解决问题啦,我现在这个马达标500w,如果换马达,电调是不是也要换个小的

小风洞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风洞出吗

出,87919243联系

楼主:
现在想玩mini eco 有新一点的联系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机太耗电,自重也大
我的小风洞用x450外传4000kv电机,50a好淫,3s2200,75吸水,35铝浆全速可以跑7 ...

哥们能推荐一下 双马7010用的电机吗 新手刚入门打算拿这款先改 现有好盈40A电调 3S 2200电池两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花牌暴力是因为瞬间承受功率大,但跑船通常不需象操3D直机那种爆发力。比较省电的如群汐2822-3800KV(3.1 ...

哥们能推荐一下双马7010用什么电机吗 外转子电机也没事 想找款性价比高的  现有3S 2200MAH电池  好盈40A电调 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哥们能推荐一下双马7010用什么电机吗 外转子电机也没事 想找款性价比高的  现有3S 2200MAH电池  好盈40A ...

这小船我个人感觉电池方面会稍重一些,电机建议kv值2400~3000,2216/2217/2218/2223都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小船我个人感觉电池方面会稍重一些,电机建议kv值2400~3000,2216/2217/2218/2223都可以。

好的  谢谢! 还有选这些电机能跑多快左右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的  谢谢! 还有选这些电机能跑多快左右呢 ?

不客气同样的配置有人跑30有人跑60那都说不准的,看船的稳定性以及个人调试技术吧,这些电机的动力足够驱动五百克的小船跑到七十以上了。

网友E:
恩  好的 调试的话我一点不懂  因为第一次接触这个 以前也从来没玩过模型 只是第一步想硬件先选对 调试那些软的我自己再慢慢摸索吧  2216-2217等是不是选靠前面的越省电呢 (同样油门玩的情况下也就是时间能玩长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恩  好的 调试的话我一点不懂  因为第一次接触这个 以前也从来没玩过模型 只是第一步想硬件先选对 调试那些 ...

22xx这些数字是指定子直径和长度。这类电机大多是9极6磁电机,如果是12极的扭力更大请优先考虑。定子长度长的要比短的扭力大,同样kv值同样桨的话会跑得更快,不见得更省电,只能说电功转换效率更高些。想省电得配小直径小螺距桨,3S电建议考虑类似FT007遥控船配件——直径30塑料桨。电机可以检索关键词:新西达高端电机 H2212 1250KV\3200KV无刷电机 已焊好插头 四轴 ……采用全新设计的12N8P磁极自主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C:
22xx这些数字是指定子直径和长度。这类电机大多是9极6磁电机,如果是12极的扭力更大请优先考虑。定子长度 ...

介绍的很详细 再次感谢  我按你上面提供的电机参数找到了两款 2217 2700KV 另一款是2218 3000KV  我想 选2217那款电机可以吗 我40A好盈飞机电调到时候改水冷 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2217可以了,电调不需要改水冷。2218我没用过,几极的?

网友E:
好的  我买了2217了 两款电机多没有写参数 不知道几级的

网友F:
樓主XXD 2217 2700KV很適合,但都是轉子端出軸的,定子端出軸只有1250KV,1250KV跑6S適合,只要你電調支援便可,電機超電壓沒問題,功率及電流不可超。配槳適當速度60~70+kmph。  XXD H2218全部定子端出軸,更方便更多KV選擇。  多數是12N,相同外殼不同KV值不同磁石數,留意原廠數據。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好的  我买了2217了 两款电机多没有写参数 不知道几级的

初次装船会遇到很多问题的,如出轴角度、蛙跳、翻船等,建议先考虑用2s(垃圾电就可以了) 跑起来再升级。小船对重量比较敏感,尽量减重,电池舵机舵架建议装船身左侧,电调接收机舵机要做好防水,船壳做好防撞防漏防沉。

网友:
看了一些帖子大多说出轴角度是平行出最好 0度出轴不知道对不对 所以我也打算先贴着船底直出轴试下  电池的话 我家里只有3S的 (我先用小油门慢慢来调试吧) 家里现有两个2212 1400KV的电机  那我干脆直接先用这个电机可以吗   您说的左侧是指:从船尾看过去方向的左则还是........ 电调的话 我用热缩管套起来 两边用704封死就可以了  接收机的话 不知道怎么做 我用的是天地飞7的控和接收器  我拆出来 整个用704封死 就留出接舵机那些针可以吗  船防水我打算塞泡沫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初次装船会遇到很多问题的,如出轴角度、蛙跳、翻船等,建议先考虑用2s(垃圾电就可以了) 跑起来再升级 ...

看了一些帖子大多说出轴角度是平行出最好 0度出轴不知道对不对 所以我也打算先贴着船底直出轴试下  电池的话 我家里只有3S的 (我先用小油门慢慢来调试吧) 家里现有两个2212 1400KV的电机  那我干脆直接先用这个电机可以吗   您说的左侧是指:从船尾看过去方向的左则还是........ 电调的话 我用热缩管套起来 两边用704封死就可以了  接收机的话 不知道怎么做 我用的是天地飞7的控和接收器  我拆出来 整个用704封死 就留出接舵机那些针可以吗  船防水我打算塞泡沫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樓主XXD 2217 2700KV很適合,但都是轉子端出軸的,定子端出軸只有1250KV,1250KV跑6S適合,只要你電調支援 ...

先谢谢了 不过我不是楼主哦  我是一枚新手 买了个双马7010的船壳 准备改一下 一直在查怎么改 无意找到这个论坛所以在此借贴问了一些问题 我有一个飞机用的好盈40A电调  3S 2200电池*2块 顺便问下看某宝有3MM的轴和4MM的轴 除了两者直径不同之外还有什么区别吗?轴套好像还分不锈钢和铜材质的.......我的这种船应该买哪种呢? 还有浆的规格 也麻烦给推荐几个 我需要买哪些尺寸回来试呢?新手问题比较多 还望谅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看了一些帖子大多说出轴角度是平行出最好 0度出轴不知道对不对 所以我也打算先贴着船底直出轴试下  电池 ...

贴着船底平行出轴高速时遇浪容易跳跃及钻水,不可否认的是船阻力更小,而会跳也不一定是坏事,蹦蹦跳的船毕竟跑得更快。它需要好的操控技术以及对船底技术要求比较高。您的船型不适合那种出轴方式。只要电机尽量靠前,直出轴,出轴约三~五度,出轴长度大约为船体长度十分之一,桨毂高于船底延长线就ok了,简单得很。
电机用1400kv 3s没问题,桨可以选这个:船模配件/PC透明二叶船桨/P40*D27/30/32/35mm二叶螺旋桨 特价~德利模型(只能麻烦您自己搜索下了,用1400kv可以用那个32桨,很容易起滑的,27~35都收藏些吧)

左侧都是从船屁股看过去的。

轴选用3mm的吧,4mm孔的小直径桨品种不多。留意铜轴套与环氧树脂粘接时会产生化学发应。防水就是你说的方法,不过你忘了舵机也要做防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先谢谢了 不过我不是楼主哦  我是一枚新手 买了个双马7010的船壳 准备改一下 一直在查怎么改 无意找到这 ...

不用謝。軸系直徑決定能用甚麼槳,英制軸系可用英制孔的:3.175, 4.7626, 6.35,公制是3, 4, 5, 6。小船用小直徑,大的用大的。如是OCTURA槳就是用英制軸,用OCTURA槳是因為型號最多及耐用,算起來最便宜。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贴着船底平行出轴高速时遇浪容易跳跃及钻水,不可否认的是船阻力更小,而会跳也不一定是坏事,蹦蹦跳的船 ...

好的  能否加一下我微信或者QQ:619671908  明天东西应该都到货了 到时候有什么不会的 还望指导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用謝。軸系直徑決定能用甚麼槳,英制軸系可用英制孔的:3.175, 4.7626, 6.35,公制是3, 4, 5, 6。小船 ...

恩 好的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的  能否加一下我微信或者QQ:619671908  明天东西应该都到货了 到时候有什么不会的 还望指导一下 {:1_ ...

坛里已发了好友申请

网友(2017-03-03):
剛也淘了一隻小風洞,有問題想請教大家....請問此船重心,出軸角度,螺旋槳與船尾距離等等.....新手比較多問題,請見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