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头罩的问题

楼主(2016-04-18):
亚拓的飞机原厂的头罩 450L 装上
电池
后头罩就装不上了 感觉太挤。
500L 和550L 头罩固定座是4 个感觉没啥余量 每次装的时候都会把头罩很用力的往大撑才能装上,经常把头罩外面的漆弄裂。
想问问各位都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有没有啥好办法

网友A:
500L也这样

网友B:
你要看看500L是什么阻挡了头罩的安装
是电调与电机的线,
还是电池与电调的线,
改布线,或 把电池的线打个环,
也许头罩就会刚刚好戴上了。

网友C:
动动脑,动动手~

网友D:
亚拓450L头罩的确良太难安装了

网友D:
450L两个,从来没有带罩飞过,也就习惯裸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