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船总是烧电机,怎么回事?

楼主(2016-04-18):
请问我玩的有刷电船用尾舵吸水水冷电机的,用2S5000mah电玩,没玩三分钟就过热烧电机了,好象水冷不给 力。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船是一米长的紫光一号。用的十几块的550的有刷电机。尾舵吸水经320A电调再经电机水冷。速度跑得不快。最多40左右。桨是45的塑料桨。
已经玩烧了两个550电机,玩一次2S2200mah的电下来,电机都会很烫,最近上5000mah的电没三分钟就直接烧了。不知问题出在哪里了。
请玩船的大神帮我诊断一下。

网友:
有刷电机经不起高转速的,建议你还是直接换无刷吧!况且你这个550电机带这么大的船也吃不消啊!

网友:
我觉得吧,你的桨有点大,另外,电机水冷有点短
加个水泵,改成强制水冷,应该就可以解决

楼主:
本想发挥剩下550电机的余热罢了。上3660的无刷电机应该够了吧?配多大的电调合适呢?

网友:
先换个小浆试试,从35试起!

网友:
无刷吧,我的775带个50的桨都烧了,,,

网友:
用脚想都知道,肯定是桨电机不匹配造成,换17t可换碳刷电机试试。

网友:
主要是水冷不行~买个小水泵辅助吧

网友:
你太看得起550电机了··上那么大桨···换个436最大438的桨···还有水路太长··速度起不来根本没水进去降温

网友:
这船跑直线挺有气势,一般需要40mm以上桨才容易起滑,通常是42~45桨,建议根据这点要求再去搭配动力。

网友A:
粗粗看了一下烧电机可能是转数太高,温度过高。
这么大的船负载较大,电机要加护磁环,这样可以降转数,提升扭力。
电极和电机外壳要加小电容以减少火花。
有刷电机发热主要是碳刷,所以水冷要靠近碳刷的地方。加水泵就比较麻烦了。。。
改了以上几个地方还不行就只有换小浆。

关于船速这就是一个结合电机参数,浆,船型,重量等等因素的综合体现。
话说回来一米的船用有刷,你准备让它跑多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粗看了一下烧电机可能是转数太高,温度过高。
这么大的船负载较大,电机要加护磁环,这样可以降转数,提 ...

我是玩船新手,自己买了个紫光一号的船壳自己回来试着装电机电调玩的。一开始卖船的店家还建议我无需上有刷电调,直接用舵机控制开关油门就可以跑了,但一想没电调,船速怎么控制。。。最后还是先试装了一下低成本的有刷电调试试。结果用2S锂电玩都发热得不行。用3S电池直接十来秒就断油保护了。这船上有刷顶多就四十码多点。不知上775电机会不会快一点,但电机架又得自己重新弄。原来的不合装。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关于船主轴的连接有几种方式的?听说上无刷跑速度的都要用软轴的,我这种主轴直驱的有什么影响?直接上无刷动力主轴受得了吗?

楼主:
我自己也觉得尾舵吸水的水冷方式关键在速度,速度起不来,尾舵也吸不到多少水。我设想在靠近电机的船底装个进水头,直接接管给电机吸水,不知效果会不会更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玩船新手,自己买了个紫光一号的船壳自己回来试着装电机电调玩的。一开始卖船的店家还建议我无需上有 ...

775 选12v  15000转~17000转的,搭配1243mm塑料桨或440桨,不需要水冷,电机支架或许还能用。320A电调不靠谱,建议考虑好盈50或60A有刷电调(70~8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775 选12v  15000转~17000转的,搭配1243mm塑料桨或440桨,不需要水冷,电机支架或许还能用。320A电调不 ...

桨的大小选择与电机的尺寸有什么关系吗?有什么可参考的标准吗?

楼主:
还有这船如果改用无刷动力,能用外转的无刷电机吗?由于我是玩航模过来的,有不少2212的无刷电机,如果能直接用这种电机就最好了。
哪位大神能提供一下外转无刷动力的参考搭配。飞机用的电调改成水冷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玩船新手,自己买了个紫光一号的船壳自己回来试着装电机电调玩的。一开始卖船的店家还建议我无需上有 ...

我建议还是上无刷吧,有刷看似便宜,但你要跑速度的话一个电机用不了多久,而且时间长了碳粉搞的船仓脏兮兮。有刷电机可以用好几年,只要不过热就没问题,而且速度快。算下来比有刷的便宜。
另外,能用硬轴就用硬轴,除非你的轴安装时一定要弯(有时追求平推进角或是电机装在尾部),否则硬轴损耗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桨的大小选择与电机的尺寸有什么关系吗?有什么可参考的标准吗?

一般是电机个头大输出功率大,但这不是必然的,牵涉到绕组、极数、电压等各项参数。550是三极电机,775不但个头大而且是五极电机,所以775扭力要比550大。桨的搭配一般是试验出来的,会有很多变数。无刷2212对付这船太吃力,俺厚颜无耻地推荐自己那个“外转子资料推介”的帖子,供您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电机个头大输出功率大,但这不是必然的,牵涉到绕组、极数、电压等各项参数。550是三极电机,775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