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的第三通道焊脱了

楼主(2016-04-18):
F3飞控插电调的第三通道让我焊脱锡了,现在只是个空洞了,没有铜片了,怎么办呀?有没有办法从其他的地方引出插电调的第三通道呀?

楼主:
补充下:是信号线插孔!!

网友A:
是插针焊了吧,看清楚点

网友B:
我的naze 32一通道信号线从pcb上扯出来了,不知道还有没有救,没有风枪就是不好

网友:
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一个cc3d,我选择直接丢掉,因为搞不好怕失控......多的都去了

网友A:
反正我是将插针都去掉,直接将线焊到电路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