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天地飞X4差舵机丢信号问题

楼主(2016-04-18):
我的天地飞X4 一插上
舵机
就要丢信号,不知道怎么回事, 换了接收机,和新舵机,同样解决不到问题。 求高手告知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供电不足 导致接收机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我把舵机线拔了就没事啊

网友B:
典型的舵机回路内阻偏大,电流一上去时就会影响整机的电源性能,电源系统噪声大了,信号质量自然就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