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分电板装的对吗

楼主(2016-04-18):
分电板是这么装吧?上面直接再把飞控裸板装上,焊线就行了吧?

网友:
差不多,安装方向视走线方便来定。

网友:
转90度吧~焊盘朝机头机尾

网友:
看你怎么焊接方便就怎么安装吧

网友:
这分电板走线好难看,也不好焊接。

网友A:
这电机不好,别用,每次炸机都是底座断,我已经坏了很多了

网友:
     建议用这种,电源线都不用焊

网友B:
转90度,楼主的是什么机架

网友C:
210金刚机架,为了你的空间考虑还是直接尼龙螺丝加垫片,这个分电板一面是光的,所以为了空间考虑直接尼龙螺丝穿过机架底板人后四个螺丝上用尼龙垫片,随后上分电板!这样空间会多出1-1.5CM

网友D:
这电机是有问题,烧了两个,用30S的电池就烧,而另一架用的杂牌电机却没有烧。估计是一山寨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电机是有问题,烧了两个,用30S的电池就烧,而另一架用的杂牌电机却没有烧。估计是一山寨货。

30S,能不烧么,哈哈哈…

这个是正品没错,只是不耐炸,适合玩固定翼后推机

网友E:
转90度,机架挺好,怎么用那么次的电机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机不好,别用,每次炸机都是底座断,我已经坏了很多了

都买了啊。炸了再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90度,楼主的是什么机架

仿QAV21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转90度,机架挺好,怎么用那么次的电机哪

次是指1806还是指塑料壳?

楼主:
引用 网友C:
210金刚机架,为了你的空间考虑还是直接尼龙螺丝加垫片,这个分电板一面是光的,所以为了空间考虑直接 ...

我现在只有这种尼龙螺柱。你意思是从底板下面穿出螺丝加垫片使分电板与底板隔开,再拧上一层螺丝柱上飞控?

网友:
这分电板难走线

网友E:
引用 楼主:
次是指1806还是指塑料壳?

1806和2204的都行,建议1806的练手,但是银燕的1806工程塑料的电机不太好用,温度高,重量也没有优势

网友F:
这个是什么分电板,看起来功能很强大

网友:
这个电机用在这反重的机架,不吃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210金刚机架,为了你的空间考虑还是直接尼龙螺丝加垫片,这个分电板一面是光的,所以为了空间考虑直接 ...

正解 这个分电板直接贴在机架上就行了 上面装飞控 节省空间记得贴绝缘胶布

楼主:
引用 网友E:
1806和2204的都行,建议1806的练手,但是银燕的1806工程塑料的电机不太好用,温度高,重量也没有优势

我就是纯新手啊

网友:
1806塑料电机一点问题没有,第一架250都用的这个,耐炸,便宜,哪有什么烧了的情况,电机烧了大多都是因为螺丝太长顶到线圈造成的。
电机没问题的,大胆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什么分电板,看起来功能很强大

就是5V/12V的

网友:
支持这样的学习贴!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纯新手啊

银燕的1806金属的抗摔,我的练习机都摔了5年多了,就是轴承磨损噪音大,别的都挺好

网友G:
轉90度,這樣電調的電源線可以收在前面跟後面
一來美觀,二來防止短路

网友:
转90度,焊盘朝机头机尾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银燕的1806金属的抗摔,我的练习机都摔了5年多了,就是轴承磨损噪音大,别的都挺好

这是你家里吗?工具设备齐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轉90度,這樣電調的電源線可以收在前面跟後面
一來美觀,二來防止短路

为了布线美观,我想把每个电调的黑线或红线剪短5cm,这样红黑线肯定会有电流差,你觉得这点电流差是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你家里吗?工具设备齐全啊

我的工作室我是学微电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你家里吗?工具设备齐全啊

我飞的一般但是对设备挺有研究经常帮朋友修飞控图传什么的

楼主:
为了布线美观,我想把每个电调的黑线或红线剪短5cm,这样红黑线肯定会有电流差,你觉得这点电流差是问题吗?

楼主:
不是,仿QAV210。但不贵,87还送电机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仿QAV210。但不贵,87还送电机座

哦,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