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12s改6s 570

楼主(2016-04-18):
这台570真是折腾,当时买的100a v3hv,蝎子4025 550kv,没有用3300电池,采用的是男爵2600 40c,电机齿轮换的24t,实际飞行也没觉得很暴力,也许用3300电池要好点。中途事情多,飞机一直放着,折腾了一段时间狗6,接连两炸,还是玩570,正好朋友跟我换了两块淘气新款5000电池,好盈v4 120a也上市了,然后机缘巧合碰到一个会绕电机的,把电机550kv改1100kv,用的1.6粗线,像我这样从12s折腾到6s的估计很少吧。
默认参数,设置卡没有,试了两电居然保护。
后来,把电调散热片朝下,加了风扇,估计像我这样装风扇的也是稀有。
今天得空,试飞10电,没有保护,电机温度也不高,电池想当给力,80油门飞机已经啪啪啪不停了,没有敢上100油门试,对比2600 12s有过之而无不及,后面几电用65油门练习,简单翻,没有掉转现象,飞行5分钟还有3.75。
感谢绕线高手让我电机从12s变6s,粗线确实给力,暴力,温度也低很多。
感谢120a v4,定速不错,低速也不掉转。
感谢淘气电池,确实暴力,唯一不给力的是平衡性差一点,但是飞6s570真的很暴力

网友A:
好机子,支持折腾~
PS:我用4025-1100和淘气电池5000飞500sport,哈哈哈那才真的暴力的不要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机子,支持折腾~
PS:我用4025-1100和淘气电池5000飞500sport,哈哈哈那才真的暴力的不要不要的

是呀,都不敢用100油门飞,驾驭不了

网友:
也不怕解体喽

网友:
Goblin 500老版和570是几乎一样的, 500可以改成550的
500的头和570头一模一样, 金属第座一样, 很多配件一样

网友B:
建议降低马达齿T数,已超过说明书最高标准了。

网友:
折腾,12S肯定比6S好飞

网友C:
好盈电调侧边可以安装电调了   有螺丝孔吗
还是你塑料件上打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降低马达齿T数,已超过说明书最高标准了。

24t我是看论坛有人用过?而且还是用的V3 100A飞的没问题,所以我才用的,24T飞6S还是很暴力的,当然原厂的21T应该也可以,这个24T我练习用70油门够了,如果换21T,估计用85油门或者90油门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盈电调侧边可以安装电调了   有螺丝孔吗
还是你塑料件上打眼了

呵呵,直接装到脚架上的呀,用的自攻螺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降低马达齿T数,已超过说明书最高标准了。

今天换回21t原厂齿,85油门就很暴力了,电调温度也明显低了,21t完全够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换回21t原厂齿,85油门就很暴力了,电调温度也明显低了,21t完全够用

齿比过低,会使电调工作在低效率的区域,发热会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比过低,会使电调工作在低效率的区域,发热会大很多。

21t挺好,电调温度很好,温热

网友D:
折腾。。。4025扭力。。上高转速,小心出事。还是标准转速实在。话说不是12s不爆力,而是4025扭力发挥不了12s的优势。这机型上12s起码配4035,再好点4225,再好就是特制款。不说了,越说越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折腾。。。4025扭力。。上高转速,小心出事。还是标准转速实在。话说不是12s不爆力,而是4025扭力发挥不了1 ...

还是老实6s,改了粗线电机4025,1.6mm绕的,飞起来还是啪啪啪不停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折腾。。。4025扭力。。上高转速,小心出事。还是标准转速实在。话说不是12s不爆力,而是4025扭力发挥不了1 ...

我觉得4025够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4025够用了。
不超转是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