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电磨头使用的胶水叫什么?

楼主(2016-04-18):
最近得到几个电磨头,发现它的柄和磨头粘合非常牢固,希望那位大侠告知这是什么胶水,本人不胜感激。
不知道用这种胶水粘合电机轴和转子效果如何?

网友:
就是环氧树脂...火烧一下就掉出来了

网友:
环氧 双份的

网友A:
应该是环氧或者AB胶,这种胶粘电机轴,估计强度不够,可以试下(乐泰638)胶水,这种胶是专门粘圆柱型金属部件的,强度非常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环氧或者AB胶,这种胶粘电机轴,估计强度不够,可以试下(乐泰638)胶水,这种胶是专门粘圆柱型金属 ...

谢谢啊,大侠,我去试试。

网友:
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