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老鸟。穿越机该怎么练

楼主(2016-04-18):
以前一直是目视飞大四轴,现在入了穿越,第一人称飞很不习惯,在空中的姿态不好感觉,总是不知不觉飞高,只好目视调整,然后又变成目视飞了,这样该怎样练习?
还有我的飞控是CC3D,现在用的自稳模式,用不用从手动模式练起?
附上我的250照片,请无视我的乱线

网友A:
炸的多了  就会了   因为你想要救机   形成了条件反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的多了  就会了   因为你想要救机   形成了条件反射

看来我得换个没人的场地,我现在飞的地方草坪虽好,但有行人,不敢强制自己只盯屏幕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我得换个没人的场地,我现在飞的地方草坪虽好,但有行人,不敢强制自己只盯屏幕

恩  找人少的地方  小心不要伤到人  桨可是切肉机一样的

网友B:
屏,是锐视的5寸一体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是锐视的5寸一体屏?

网友C:
我第一次飞,就能飞的很好了,主要是有直升机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第一次飞,就能飞的很好了,主要是有直升机基础!

飞直机能打FPV的基础?

网友D:
CC3D的手动模式会严重打击你的信心,自稳、半自稳随意穿行后再考虑手动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CC3D的手动模式会严重打击你的信心,自稳、半自稳随意穿行后再考虑手动问题吧。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第一次飞,就能飞的很好了,主要是有直升机基础!

我也飞过电直,目视飞当然没问题,看屏飞要足足适应了一个多星期

网友E:
没有捷径,只有多练习,看屏的时候要全部精神投入在屏中,不要你分心去看机子,刚开始的时候可以先飞直线,然后目视返回再看屏看前飞。直线熟悉就可以飞简单的航线,尽量找地面标线明显的地方练习,如有铺设的弯曲小路或花圃,沿线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捷径,只有多练习,看屏的时候要全部精神投入在屏中,不要你分心去看机子,刚开始的时候可以先飞直线, ...

多谢指点,现在用模拟器找到了一点感觉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现在用模拟器找到了一点感觉

我在模拟器上悬停不了,更别说飞

网友:
模拟器是个好东西 练练练 然后用f3飞控玩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在模拟器上悬停不了,更别说飞

遥控没设置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没设置好吗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设置好,起飞后很难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