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电机

楼主(2016-04-18):
今天首飞这台传说中的魔鬼教练机,感觉电机没有什么力量,所以请教高手们这款机能否改成:2122电机1400KV?

网友(2016-05-18):
  如果要换电机2122kv1400 ,电调需要换成40A~~~

网友A:
电装太多,要买就买空机版的。FMS的电机型号着实看不懂对不上号。
请问,这机的原装电机相当于常规标称的哪一款呢?比如朗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装太多,要买就买空机版的。FMS的电机型号着实看不懂对不上号。
请问,这机的原装电机相当于常规标称的 ...

不好意思,具体我也是不懂,但后来朋友建议我更换螺旋桨,更换后好飞了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具体我也是不懂,但后来朋友建议我更换螺旋桨,更换后好飞了很多

你好,请问你换的什么电机配的什么桨。想买台空机,不知道配什么电机,另外看十月测试确实感觉动力肉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具体我也是不懂,但后来朋友建议我更换螺旋桨,更换后好飞了很多

这款飞机,我也觉得动力差点,你换的是啥型号的桨,同时电调要换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