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贴。diy无动力er主轴问题,

楼主(2016-04-18):
   这几天看了下,精华都是前几年的多。不知道为什么后期没有了人气啦??是后期成品东西便宜了,大家都不diy了,还是基本上爱好者都有机器了??
  现在想diy主轴。不懂角接触轴承的安装,所以,问问,前辈指导下我吧,谢谢。

网友:
挡板应该跟角接触轴承的外圈压紧吧。我也在学习中,如果不对别介意啊。

网友:
无动力主轴是零件加工中比较难的,特别是外套加工精度要求很高。自己用标准件组装过一个,用弹簧压紧方式预紧,外套用一个16加长箱式滑块做外套,精度和强度都很差。

楼主:
回复,四楼。兄弟,你的是用铝合金外壳吗???多大的轴呢??

网友:
轴是c12-er11-100L,传说中的延长杆,外套是16光轴用的加长滑块,去掉直线轴承。两个6001,两个7001.

楼主:
具体是怎么差呢?精度怎么不行?是哪里不行??太小了。还是不抗震?还是其他原因,我最近也很想做一个,所以,很关心。。。谢谢兄弟,能否告诉下。。到底哪里不行,要怎么改进。

网友:
看来楼主和我一样什么都不懂,我是做了这个无动力才知道一点毛皮,没有百分表无法量精度,只能用很土的方法测,用一根直径6MM长150mm的光轴代替测试棒,1.5MM处不明显,150mm处转动时可以明显地看到在画圆,6mm的直径可以画成6.5的直径。由于轴承的外圈没有锁紧,轴套和轴承应该有0.02左右的负公差,我这个没有,轴承可以轻松地塞进去,所以,径向稍加用力,轴在转动时轴承也在跟着动。我现在使用一个50W的油烟机电机带动,只能打3mm以下的孔。

楼主:
原来如此,首先精度装配就不合格。呵呵

网友:
角接触球轴承需要弹簧预紧,如果是背对背的角接触球轴承的话,在2个角接触球轴承和2个深沟球轴承之间加弹簧顶住轴承内圈。直线轴承的壳子是正公差的,配轴承的话会有框动,需要把直线轴承的壳子侧面开口,然后用螺丝压紧。

楼主:
楼上的前辈,没有直线轴承啊。。。。。。。。。

网友:
原来第一次安装的时候就是轴承内圈弹簧预紧,完成之后发现,轴和轴承之间很紧,弹簧预紧基本没用,后来看到600608的贴,他的小主轴也是用弹簧预紧,原来想仿制他的小主轴,后来发现符合条件的导套很难买到,所以最后采用16光轴上用的加长滑块,用弹簧外圈预紧,内圈用两个铜套顶住,同步轮压紧锁住。

网友:
我有个弄好的

网友A:
我用数控车加工了几个   你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数控车加工了几个   你看下

再上一些分解图片就更好了,谢谢。你的无动力主轴做的不错。

网友:
挡板不接触,角接触轴承预紧是轴套台阶顶轴承外圈,螺母预紧轴承内圈。

网友(2019-02-13):
谁能发个清楚的主轴剖面图最有利于分析和工艺制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数控车加工了几个   你看下

能否发个清晰的主轴总装的剖面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