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腦失憶症發生的症狀

楼主(2016-04-18):
剛才剛好拍到金腦失憶症發生的症狀~把他錄起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金腦飛行次數很高了~undefined....

有些狀況如下:

1.飛行次數只能歸零,歸零後飛行次數永遠停在12-14次~飛行時間永遠停在15分左右...

2.設定數據丟失~
發生有幾種狀況~數據部分遺失,全部遺失,連對頻也無法(跟全新到手的一樣)~

3,失憶症發生症狀~
金腦燈號異常,上電無反應無確認音,舵機反向,舵機行程與設定直不符合。

解決辦法~
1,重新上電~(不一定有用)
2.數據更改後~務必隨時存檔備份,有問題可隨時還原。

根據近日用各種方法測試後~得出以下會讓失憶症機會大增的操作錯誤方式!!

1,使用usb或藍芽~未關閉設定程式就先拔除。
2.操作使用中直接拔除電池。

即使正確關閉程式~藍芽~usb,還是有一定的使用率會遇上失憶症發作....undefined

除此之外~真的是不錯用的陀螺儀!

楼主:
這次有總代理的相助~立刻得到原廠的回覆!!

總之~用新版的韌體再充新建立一個設定檔就對了!!

网友A:
win7还是连不上的说,XP没压力,我操,这些几吧玩意都害我换好几次系统了

网友:
K真稳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7还是连不上的说,XP没压力,我操,这些几吧玩意都害我换好几次系统了

楼主:
kbar嗎?

說真的~幾乎飛了絕多數的陀螺儀...還是vbar的軟體無敵啊!!

好飛好調~快速又簡單!

最重要的是~夠人性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次有總代理的相助~立刻得到原廠的回覆!!

總之~用新版的韌體再充新建立一個設定檔就對了!!

从新建立一个新档?用原来读取的可以么,问题都能解决?

网友C:
强烈关注。也建议楼主到HF上发帖征求老外模友一键。看看是个体现象还是有其他模友经历同样故障?是否批次现象?是否有软件bug?硬件bug?设置问题?

PS,如果有需要,我愿意代劳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强烈关注。也建议楼主到HF上发帖征求老外模友一键。看看是个体现象还是有其他模友经历同样故障?是否批 ...

am大!好久没看到你了!那啥!等你的金脑or ikon的帖子呢!还有这次张蕫的问题你先转发的hf上去也行~看看那边有何响应!

网友D:
又有版本更新了吗?我好久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新建立一个新档?用原来读取的可以么,问题都能解决?

原廠是說~更新成新韌體後~再建立一個新的設定檔~原來的就....存檔起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7还是连不上的说,XP没压力,我操,这些几吧玩意都害我换好几次系统了

我也是win7~驅動程式有先安裝了嗎?

网友E:
还是mb好用,外场调试不用带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烈关注。也建议楼主到HF上发帖征求老外模友一键。看看是个体现象还是有其他模友经历同样故障?是否批 ...

目前發現大多數的金腦飛友似乎都會遇上...

沒遇上的,早晚的問題而已!

應該是我飛行量大,所以一個禮拜最少遇上一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有版本更新了吗?我好久看看。

最近聽說有重大更新~目前是還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mb好用,外场调试不用带电脑

金腦也能用藍芽調機啊~

設定界面也很周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腦也能用藍芽調機啊~

設定界面也很周全的~

不用任何外部器件哦

楼主:
不用任何外部工具~那只有mb了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廠是說~更新成新韌體後~再建立一個新的設定檔~原來的就....存檔起來吧~

意思就是,更新完后,回恢复初始设定,然后全部数值从新设定对吧。而不是更新完后延用之前的数据或者读取之前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就是,更新完后,回恢复初始设定,然后全部数值从新设定对吧。而不是更新完后延用之前的数据或者读取 ...

是的~

网友:
那也太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能解决错舵么,要不会炸鸡

网友F:
意大利货看来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解决错舵么,要不会炸鸡

怕炸機打錯舵~那只有練模擬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意大利货看来不靠谱!

就這點讓人有點無奈~
其他的表現到是不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怕炸機打錯舵~那只有練模擬器了~

是陀螺仪错舵,不是人为,启动的时候错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陀螺仪错舵,不是人为,启动的时候错舵

一啟動發現與原來設定值不同~舵機行程不足,方向反向,就是失憶症發作了!

這時只要將備份的檔案還原即可!

飛行時是不會發生的,至少我飛幾千趟了還沒遇到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啟動發現與原來設定值不同~舵機行程不足,方向反向,就是失憶症發作了!

這時只要將備份的檔案還原即 ...

直接让害炸鸡了

网友:
我上周末碰到一次,从450L上把ikon拆到SAB500S上,导入原来备份下来的500S数据直接导入ikon进行了微调,飞行三个起落两块半电池没有问题,但第三块电池的时候遇到下雨,没飞完就下来断电,随后天晴了准备把第三块电池放电完毕,结果插电以后出现螺距和十字盘修正方向反向,但尾舵正常的情况,没注意检查,结果导致炸鸡,损失大桨一副,后来对ikon恢复出厂设置、遥控器新建模型、重新调机,基本恢复正常,但偶尔几次上电实验的时候出现斜盘三个舵机没有反应,尾舵正常的情况,断电重启恢复正常(其中一次出现两次断电重启才恢复的情况),不知道重新调机以后出现的情况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A:
单独装驱动装不上,提示说找不到指定文件,不过在装金脑软件的时候不是连驱动也一并装了的吗?还是成功安装的,但就是连不上。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单独装驱动装不上,提示说找不到指定文件,不过在装金脑软件的时候不是连驱动也一并装了的吗?还是成功安装 ...

软件安装最后一个步骤
他会问你要不要安装驱动
不是自动安装哦
注意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软件安装最后一个步骤
他会问你要不要安装驱动
不是自动安装哦

是啊,已经选择安装了的,而且安装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已经选择安装了的,而且安装成功

哪就无解了
这问题我也碰到好多人有
只能换系统或重装系统试试
或是直接用蓝牙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