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练模拟器阶段,求教遥控器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6-04-18):
我用的是网上卖带遥控器模拟器100多元。有几个问题需要问。
1  油门是3通道,主浆螺距也是3通道。不知道这2个是不是应该在一个通道里,如果我把主浆螺距这个改到6通道里,给一点点油门飞机就疯狂的飞天上去了。
2  3D开关我感觉没有多大的用处,不打开也能做3D动作,我在3D通道里调曲线成V字形也没有感觉有什么变化,最直接的感觉就是,飞机在地面的时候,打开3D开关,飞机保持25%的油。
下面是通道图和曲线图,油门曲线  主浆螺距曲线 3D曲线不知道怎么调。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现在练到飞机能飞出去在飞回来,可以随意的乱飞,会简单的前后翻和左右翻。飞机自翻转就是不会,先连着吧。

网友:
这是啥模拟器

网友A:
油门和螺距不在一通道,只是在一个摇杆上,凤凰模拟器是用控上的曲线,你调好控就OK了,
建议使用G7模拟器,个人觉得更好调出想要的手感。

楼主:
凤凰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和螺距不在一通道,只是在一个摇杆上,凤凰模拟器是用控上的曲线,你调好控就OK了,
建议使用G7模拟器 ...

谢谢你的回复,我没有遥控器,遥控器是自带的,上面没有可调的东西,只能在电脑上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没有遥控器,遥控器是自带的,上面没有可调的东西,只能在电脑上调。

哦,你动一下摇杆,你看看哪些通道在动嘛,如果是这样的话,建议你用G7,你的加密狗应该支持G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