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 闪黄灯

楼主(2016-04-18):
PIXHAWK调试好后在家试飞,蓝灯闪,正常起飞,玩着玩着就变黄灯闪了。失控,是怎么回事呢?
重新上电后又正常。

网友:
红黄交替的话,估计是有干扰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呢

网友:
参考: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网友:
閃藍燈 你就起飛  太強了

一般閃藍燈後 會變綠燈   綠燈後才能飛呀  不明白大大為何沒等綠燈就起飛

网友(2016-05-26):
绿色正常, 黄灯是有干扰或者卫星颗数有波动

网友(2016-08-01):
我有时候定点飞着会变黄灯,但是不失控照样飞。自稳模式没有遇到过黄灯。看你的截图上写着land模式,是不是低电或者失控返航了,rtl到home点上方之后会进入land模式。

网友(2017-05-04):
下载log,查一下Failsafe的ErrorCode,有可能是电压低触发了立即降落,跟你的设置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