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新手玩SU27用什么模拟器好啊

楼主(2016-04-19):
新手玩SU27用什么
模拟器
好啊,右手油门的。之前一直在用G4,但是实际操作和模拟器相反,(方向和油门在一个控制杆)模拟器上的左方向是控制杆往右边拨,右方向是控制杆往左边拨, 但是实际操作是左方向往左边拨,右方向往右边拨。模拟器和实际飞不一样,经常会混合起来,炸了好多次机,现在都不敢飞。谁是这方面的高手啊,能不能给点建议,谢谢啦

网友A:
模拟器上把相位改成反向的就好了啊,或者控上改,哪个通道反了就相位改成反的。

网友B:
二楼正确

网友C:
模拟器重新设置新遥控器,练好3d要从玩转模拟器开始,因为大量的练习条件反射要从模拟器上建立,也能减少炸机成本和加快练习速度

网友D:
学习飞行从设置遥控器开始

网友E:
你这样怎么飞啊 必须要一样才可以阿

楼主:
感谢各位模友,现在换了XTR就完全OK了

网友F(2016-06-21):
能给个G4的安装包吗?我有软件狗,上面有G4,也想练练su27,准备好了购买套件。

网友G:
四合一的狗。G4 ,XTR,凤凰应有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