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弯针朝内焊接

楼主(2016-04-19):
弯针朝内焊接,方便走线。把针翘起,方便信号线插口插入。

网友A:
这种方法我也曾经考虑过,还是占空间,对于210半高机架来说更是,可以焊单层4PIN弯针用于4路信号线,然后一路单层用于供电和共地,供电和共地线错开,用一长,一短针改一下2PIN就搞定。4PIN与2PIN插头在空间上也错开就应该行,这样一组4PIN插头用于电调信号,一组2PIN用于供电,BUZZER与VBAT也可考虑此法,这样既省空间又易于更换,个人想法,没有实施,仅供参考。

网友:
根本就不用针,直接焊线,干净利落

网友:
我把壳也去了焊在分电板上ok

网友:
表示看不懂,但是支持大神

网友:
直接焊 吧线头插到小洞洞里的感觉多爽!!!而且本人强迫症 不喜欢板子上面有线,每次都采用后位焊入,然后板子吧线盖上 哈哈  而且那么多地线都是多余,板子上的地线都是相通的,在一个通道上焊上一个地线和电源线 供电就行了 其他只要信号线就可以了。

网友:
no zuo,no die !  完全用不到。

网友:
其实是可以只焊一排针的,头儿平着插!一楼正解,我现在的CC3D就这么整的,很省地儿,哈哈哈

网友:
小型化机架后,直接焊…王道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法我也曾经考虑过,还是占空间,对于210半高机架来说更是,可以焊单层4PIN弯针用于4路信号线,然后一 ...

你这个想法看起来很不错 能画一个图例分享上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想法看起来很不错 能画一个图例分享上来吗??

其实就是把楼主那种三层弯针去掉上两层,只保留下一层,插头扁着插就行了,也就是立体的变为平面了,你一比量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