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神,k8能不能挂在有副翼上用?

楼主(2016-04-19):
只做锁尾陀螺仪。如果不能的话求推荐好用且便宜的单轴陀螺仪

网友:
MB可以当单轴用。K8可以把副翼和升降感度调到0,或者很低来飞有副翼。单轴陀螺现在不好买,好用的有夸克,也可以用飞跃的gy650,也是不错的.

网友:
可以。。不接斜盘就好了。但也听说 接斜盘也没问题。。具体没试。

网友:
k8接有副翼的方法,
RXC接接收机5通道
一带三的黄线接4通道。其他的两个线不用接
RD接尾舵机 要选好频率 先在K8设置好。
遥控器把感度调最低 到10左右 ,不然有金鱼尾

网友:
当然可以了,我500有副翼就是k8

网友A:
MB更合适些,Vbar尾巴本来就不是很好。

网友(2017-03-08):
引用 网友A:
MB更合适些,Vbar尾巴本来就不是很好。

我感觉用在有副翼上锁尾效果比无副翼还理想一些。不信你试试,

网友:
有副翼还是用GY520比较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