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兼容接收哪个好?

楼主(2016-04-19):
tfr8sb一直用着3km不失控,但是略贵,飞小飞机的话接收机比飞机还贵了,于是想入个体积小的6通接收机。图上四个哪个好?直插不方便侧插太大不然就还用frsky了。

网友:
fm800是穿越机用的,距离很短,而且只有ppm和sbus输出。还是frsky吧,侧插嫌体积大可以把壳子拆了热缩管塑封一下,或者小飞机用四通道的tfr4b

网友:
第一个 好

网友:
这个要按照你的的机型来选择的,可以咨询客服

网友A:
我185的穿越上面挂的就是FM800,几乎可以忽略的重量和占用空间。但是天线有点拙计,还没拉距测试过,有SBUS
cooltech云台在用,挺好的,不过没试过SBUS(好像没)
FRSKY我这边做成无线模拟器了,没试过SBUS(好像没)
日冠其实感觉是做工最漂亮的一个,,很多飞穿越机的大大好像都在用?有SB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185的穿越上面挂的就是FM800,几乎可以忽略的重量和占用空间。但是天线有点拙计,还没拉距测试过,有SBUS ...

frsky用起来是没问题,想试试日冠这个了

网友:
我在用日冠这个,还不错。

网友:
frsky好像也有4通道的。

网友:
我用第一个,不错

网友:
只用过第一个,稳定没问题

网友:
日冠frsky都用过,都不错,感觉做工frsky更好点,日观买前联系客服有惊喜

网友:
只用过第一个

网友:
FRSKY,用了4个,只有一个频率不准失控(返厂维修,免费)
总体来说FRSKY还是不错的,售后也不错

网友:
日冠試過40米開始有失控現象,立即換回frsky,貼地200米都不失控

网友:
第一个吧

网友B:
楼主tfr8sb搭配什么遥控器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tfr8sb搭配什么遥控器用的?

t8fgs

网友:
t8fgs搭配tfr8sb能有这么远?正好我也刚卖了t8fgs和tfr8sb,看来得亲自测测

网友:
t8fg有短天线的也有长天线的,发射功率有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