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大家如何去玩转全球鹰480N小油机

楼主(2016-04-19):
       市面上有架480N小油机大家都看过也都被毒到过,那娇小的机身新颖的设计对于喜爱油机的玩家来说感觉还不错的,但是问题来了?真的能飞的像视频上一样爽吗?结果相信大多数人都知道的,NO!所以大家都统称它为“坑机“,可是都已经买了该怎么办呢?不会放着看吧?到底如何才能飞起来呢?下面就来谈下个人整的那坑机的经验        真想飞的爽首先要把机身上的斜盘舵机和锁尾舵机换掉,换成市面上大家都在用的舵机即可。供电电池也换掉因为自带的电池容量小电压小续航短,改换成7.4V的锂电池供电即可(注:机身上自带的电子设备不支持高压,要换成支持高压的电子设备才能用7.4v的电池供电噢)换了以后能飞5个起落以上的航线下来3.65-3.7左右,很安心不怕中途没电掉下来。还有就是震动的问题,其实好解决只要在陀螺仪下面加好防震垫就行,个人飞完5个起落看了震动值600多,所以不怕再被震傻。最后是检查尾波箱因为发现尾波箱滑套容易卡死,很多人飞行中都有可能是尾巴卡死导致空中自悬炸鸡。如果尾巴不顺滑且不好解决就换成市面上大家都认可的任意牌子的尾波箱即可(飞越,富丽都行),以上设备换完立竿见影的。
         关键的一步来了,新手该如何去调好发动机让他运转正常?其实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也只能说个大概,简单的说如果玩家把油针调乱了该怎么办?先把主油针顺时针拧到底然后再逆时针退1.5圈左右,副油针顺时针拧到底再逆时针退2圈左右,打着火了再根据发动机的声音细调主副油针即可,动力很爆声音尖叫就放大主油针,动力很小没力气就缩小主油针。如果加油门的时候声音突然感觉没力气呜呜呜的上不去推到50以上的油门动力才上去就请缩小副油针,记住要听声音调!如果飞完发动机温度非常高就请放大主油针
        此机个人觉得还是可以飞的,原因是它体积小便于携带还省油配件跟市面上的450L等同的机型几乎通用,可以自己换配件改的,以后就算炸鸡了也不心疼 好了就吹这么多了,之前看到很多新手玩家入了这款油直飞起来就炸很苦恼也不知道怎么调,想请教也问不到人再此写下这小片段给已经买了这款油机的模友看下,写的算不上好但起码让你少走弯路减少损失,最后提醒大家谨慎入手不是人人都可以玩转的480n油机交流群也欢迎大家的加入33390132
         下面是震动值和参考图片,附加一小段改完后的飞行视频供大家参考

网友A:
7.4电池,,没加B没加BEC吗?

网友:
当年我也差点入了这台机入魔

网友B:
头像是楼主本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电池,,没加B没加BEC吗?

不用加的,直接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像是楼主本人吗?。。。

网友C:
把头尾旋翼升级一下可玩性还是很高的

网友:
  你这 头像:好让 中山兄 惦记  哦。。
—— 楼主 说得 在理:好歹 是 烧油的 ——

网友D:
尾巴还是没调好的,个人感觉感度过高

网友E:
误导新手 只有高压舵机支持7.4V! 接收机也得支持7.4 天地飞的就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误导新手 只有高压舵机支持7.4V! 接收机也得支持7.4 天地飞的就不支持

当然是换舵机啦,我接收机上面写的6v,直接供电的没事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巴还是没调好的,个人感觉感度过高

后来才发现尾传动轴承有个坏了导致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头尾旋翼升级一下可玩性还是很高的

悬疑头拉臂换成了富丽的了

网友:
油机   怀恋啊

网友:
哈哈哈你终于发贴了

网友F:
6V的天地飞接收用7.4V木有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6V的天地飞接收用7.4V木有事?

我这个是富斯的接收机支持电压4-6.5v我直接供电没有事的飞的很欢乐480n带的那个at9遥控器r9d接收机最大支持10v电压输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误导新手 只有高压舵机支持7.4V! 接收机也得支持7.4 天地飞的就不支持

天地飞的也可以用7.4V吧?我一直UBEC输出7.4V使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富斯的接收机支持电压4-6.5v我直接供电没有事的飞的很欢乐480n带的那个at9遥控器r9d接收机最大支 ...

我天地飞我最高6V,直接7.4V我怕又可以换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天地飞我最高6V,直接7.4V我怕又可以换新的了

天地飞的没试过,富斯的这个接收机可以直接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地飞的没试过,富斯的这个接收机可以直接用的

期待哪个天地飞的试试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用加的,直接供电

接收机换7.4v电池 用多少C的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接收机换7.4v电池 用多少C的好啊?

我用20c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用20c的

换电池舵机还得换成高压的吗?  常用的有什么牌子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电池舵机还得换成高压的吗?  常用的有什么牌子的啊?

普遍用的kst215或者deko.其他支持高压的舵机都可以

网友:
从根本上来说,18级的动力,根本不够这个飞机使用(我指的是做普通3D动作),如果动力升级为25或者32级的,完全效果就不同了,不过装不下

网友:
这机怎么改也不啪啪啪吧,没见过哪个玩家用这个飞3D

网友H:
新手玩油机真的不行的,一般都骑虎难下。

网友:
好爱这机机!就是质量差点

网友:
接收机和陀螺仪插口上贴3m胶有何用意?

网友I(2016-05-22):
楼主换舵机多少米?我怕舵机贵所以换了电池用调压模块降到6V以下来用,感觉不效率,想换舵机怕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换舵机多少米?我怕舵机贵所以换了电池用调压模块降到6V以下来用,感觉不效率,想换舵机怕太贵

收二手的吧一套大概400左右推荐kst215性价比不错,换了舵机就不用降压模块了并且舵机也有力,你可以参考下我图上的配置自己飞的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二手的吧一套大概400左右推荐kst215性价比不错,换了舵机就不用降压模块了并且舵机也有力,你可以参考 ...

400超我的预算了,我还是用调压吗,10块钱一个 就解决了,等我改试了行不行来告诉你们

网友:
6v接收,  用 7.4v  知道 7.4v 满电是 多少伏吗?  是 8.4v。。 6-8.4超压 2.4v  也就是说 满电 超压 40% 。。。。。 你猛。 我是不敢。。。别的不说。。 命还是要的。 。。

网友:
刚改好,试过了,舵机等一切正常,调 到了5。9V左右,就等测试使用时间了
还有就是在考虑电池放哪个位置 楼主有建议没有
加了要杜邦线头,但有点怕线受不了,也想问下楼主,这样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