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我的450直机,急推油门,尾巴会往右自旋一下,要怎么办?

楼主(2016-04-19):
我的螺距曲线是-31 +1 +27 +55 +88,油门曲线是默认一条斜线?是不是要适当修改下螺距曲线?我的遥控是T8FG,望大神指教指教

网友A:
建议油门设置为一条直线,或者是平缓的v字型。转速不够,尾桨来不及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油门设置为一条直线,或者是平缓的v字型。转速不够,尾桨来不及响应。

我是新手,我才玩悬停,对尾和左右悬停还可以,对头悬停就不够熟悉,建议我油门曲线一条直线的话?应该是设定多少才好?

网友B:
总距补偿
机械结构顺滑
感度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距补偿
机械结构顺滑
感度提高

之前集体螺距补偿K8默认是22的 我改成40了 一会去飞试试,但是K8软件里面提高感度 我找不到在哪里,

网友C:
这个问题,会随着技术的提高,不断遇到,玩直升机,最后剩下的都是尾巴问题

网友A:
用魔镜观察大桨转速,油门数值设置为大桨转速3500左右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魔镜观察大桨转速,油门数值设置为大桨转速3500左右即可。

什么意思不懂

楼主:
引用 楼主:
之前集体螺距补偿K8默认是22的 我改成40了 一会去飞试试,但是K8软件里面提高感度 我找不到在哪里,

集体螺距补偿改成40了,好像刚开始飞不太觉得有问题,电池飞到4分钟左右 急推油门也是往右自旋一点

网友:
意思就是油门设多少要根据大桨的转速定,如果油门曲线70%时,大桨转速为3200,那就提高转速。3500的转速大概在85-90%左右,每个机子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集体螺距补偿改成40了,好像刚开始飞不太觉得有问题,电池飞到4分钟左右 急推油门也是往右自旋一点

油门一条线!看看正螺距是多少度?最好在13以内!太大尾巴锁不住!  小机尾巴不稳也正常!推油门别太猛!为什么人家说手感手感!就是因为550以上飞机稳定性比450上一个台阶!转速低!稳定性好很多很多!
      把感度往上加!一只加到尾巴抽、在回点点!

网友:
你是用的悬停模式,这个模式不是拿来做那些比较剧烈的动作的,所以你这个模式就飞下悬停就行了,你可以再设置一个3D模式,螺母是一条斜线,油门是V字形线,这样就不会有你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