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问题

楼主(2016-04-19):
我的遥控器加油的时候有个明显的延迟,推油要等那么一下转速才提高,减油也是,摇杆拉下来了,要等一秒那样子转速才开始有反应减弱,这是电调问题还是怎么,这样感觉悬停时候老是不稳,我是新手以前也没接触过

网友A:
油門曲線設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門曲線設定!

你看视频,轰一下油就把油门降到最低,大约一秒后油门自行加大然后才降低,有个很明显延迟

楼主:
我看了设置,油门延迟是零,

楼主:
我的遥控器是futaba14sg,左手油门,猛加一下油然后快速将油门摇杆降到最低,这时候马达并没有随着油门加速,而是在我收完油,摇杆在最低位时才反应出加油,马达才加速,有个一秒多的延迟,这是怎么回事?我看了遥控的油门延迟和曲线都正常啊